【原创】用飞凌S3C6410开发板WIFI实现无线通信(图片+程序源码+操作步骤)

楼主(2010-11-01):
刚做了一个在linux下使用wifi进行无线通讯的例程,拿来和朋友们分享~~

本程序实现的功能:linux下PC机/开发板和另一块开发板实现实时聊天。
硬件平台:飞凌S3C6410开发板
wifi接口:SDIO
wifi型号: WM-G-MR-09(Marvell8686)
以下内容引用自:飞凌SDIO使用方法
“该模块是飞凌公司自行设计生产的,接口为2.0间距的双排插孔“CN4”;开发板端接口为.2.0间距的扁平座“SDIO接口”。主芯片型号为“WM-G-MR-09”。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1、要注意到模块端“CN4”处的白色小三角(白色小三角标识为1脚,白色小三角这一侧为奇数引脚,另一侧为偶数引脚)和开发板端“SDI接口”处的白色小三角。
2、将模块和开发板两端的白色小三角对齐(即模块端的白色小三角要和开发板端的白色小三角连在一起)
3、最后将SDIO模块插入开发板端的扁平座中。如图:
wifi与开发板的链接图(wifi模块下边的三角标志和开发板底板接口处对应,不要接反):”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写程序。
linux socket编程理论讲解在土豆网上有,这个是飞凌郭工讲的,很经典也很详细,不熟悉这部分的朋友可以看一下: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ayindex.do?lid=10310151

这里首先要在PC机Linux下编写两个socket的程序:server和client。(程序源码在附件中有,本人亲自编写、测试过)
下面说一下在PC机上写好程序后的步骤:

准备两块飞凌开发板和飞凌sdio wifi模块。将飞凌sdio wifi模块接在开发板上。

1.按照PDF手册,安装编译器4.2.2版本在PC上。

2.在pc linux中添加环境变量。
        export         PATH=/usr/local/arm/4.2.2/usr/binPATH

3.编译两个程序。
        arm-linux-gcc server1.c -o  server
        arm-linux-gcc client1.c -o  client
  生成server和client两个可执行文件

4.将server和client可执行文件拷贝到sd卡中,然后sd卡插入开发板sd卡座内。启动开发板linux。从/sdcard目录中拷贝server可执行文件到/mnt目录。拷贝的命令:
        cp /sdcard/server /mnt

5.进入/mnt目录,命令:
        cd /mnt

6.给予执行文件最大权限
        chmod 777 server

7.运行可执行文件
        ./server

8.拔出sd卡,然后插入另一个开发板sd卡座内。启动开发板linux。从/sdcard目录中拷贝client可执行文件到/mnt目录。拷贝的命令:
        cp /sdcard/client /mnt

9.给予执行文件最大权限
        chmod 777 client

10.运行可执行文件
        ./client
在界面中输入内容即可实现聊天功能。

以下是程序源码和交叉编译后的文件:

编译器4.2.2版本下载地址:www.witech.com.cn

为了宇宙和平,觉得可以的话就顶一下吧O(∩_∩)O

网友:
为了宇宙和平

网友:
为了宇宙和平,探索月球,移民火星,与外星人交X...... 我顶...

网友:
哈,老哥V5啊,收藏了!顶你

网友:
这个sdio wifi是自动切换的
我试过这个信号还可以。

不过我觉得做成SD卡形状的好点,因为可以插在任意的开发板上用,而不仅仅是为飞凌的TE6410和OK6410 能用
什么2416 2450 2440 都能用多好。
有机会改改吧。

网友:
这个wifi模块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额,买板子的时候带的,飞凌应该就卖吧..

网友:
原理图上来了,宇宙和平

楼主:
楼上朋友的ARM9学习班才178呀?!

网友:
为了宇宙的和平 顶了!

网友:
这个板要多少米啊?

网友(2010-12-03):
可以用在FL2440上吗?

楼主:
程序源码是通用的,不过需要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
socket编程,正是我所需要的啊!顶起!!

楼主:
WinCE下是不是写一个网口的应用程序就可以呢?我对Wince不是很熟悉,正在学,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fl2440上能不能用,有没有驱动和例程

网友:
FL2440上可以用,你把提供的源码编译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socket的,无线网卡要用USB的那种。

网友:
高手做的东西就是牛!

楼主:
6410学习视频已上传,大家注意论坛,开的新帖。

网友:
有视频了吗?6410的视频?

网友(2011-01-15):
已经有了,坛子里面有在线观看的地址http://www.tudou.com/home/item_u47755042s0p1.html。

网友:
先顶一下哈
有空再仔细看看哈

网友:
流口水!羡慕!

网友:
还要两块开发板啊?天啊。

楼主:
另一方用PC机也可以吧,只是一个socket用WIFI的实现。

网友:
嗯,只要有wifi驱动就可以吧?

楼主:
嗯,必须先有驱动才行

网友(2011-02-20):
PC机用的话WIFI常用什么型号?

网友:
准备两块飞凌开发板和飞凌sdio wifi模块。将飞凌sdio wifi模块接在开发板上。
-------------------------------------------------------------------------
楼主真是有米的人!我现在连一块都没有

网友:
很好,祝贺楼主。谢谢分享。

楼主:
直接用无线路由连PC,另一个用wifi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请问这个wifi模块多少钱?

网友(2011-03-28):
楼主能否把这个的驱动传给我 ?
184124409@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两块飞凌开发板和飞凌sdio wifi模块。将飞凌sdio wifi模块接在开发板上。
-------------------------------------------------------------------------
楼主真是有米的人!我现在连一块都没有

学校实验室买的,O(∩_∩)O~

网友:
这个wifi还不错,socket的程序我也写了一个,数据发送用链表搞的,呵呵

网友:
刚买了OK6410,学习。

网友(2011-04-27):
腾达的USB wifi在OK6410上也可以用啊,才60块钱。不一定要用SDIO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腾达的usb wifi在ok6410上也可以用啊,才60块钱。不一定要用sdio的吧

腾达的还真没用过,用无线路由貌似也可以。

网友:
用无限路由可以,我试过了。楼主哥,有wince下的无线数据传输程序吗?分享一下?

楼主:
wince下的我没搞过,不知道其他大神有没有做过。

网友:
有必要用专用wifi模块?我们早就用市面上通用的wifi模块在飞凌或友善开发板上实现语音和数据通信。

网友:
试过wince的了,用腾达的USBwifi可以。

楼主(2011-06-10):
回复 网友C:
试过wince的了,用腾达的usbwifi可以。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驱动是用的本机自带的还是自己搞的?

网友:
学习一下socket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试过wince的了,用腾达的usbwifi可以。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驱动是用的本机自带的还是自己搞的?

估计驱动得自己写,一般嵌入式系统没有PC那种万能驱动吧...

网友(2011-07-11):
做成SDIO的比较方便,所有2440,6410开发板都有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成sdio的比较方便,所有2440,6410开发板都有可以用

支持。而且便于封装。

网友:
不错不错,正好有个wifi

网友(2011-08-25):
哪位有wince下的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
wince下面有网络通讯的软件,装上可以直接用。

网友:
这个资料不得不顶啊

网友:
PC连接无线路由器的时候,能够与开发板通讯吗?

网友:
我要和平地学习下,大家加油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F:
我要和平地学习下,大家加油

严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哎 大家都能用 都能买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pc连接无线路由器的时候,能够与开发板通讯吗?

可以的,因为板子上接上wifi可以直接访问网络,这就是通信了。

网友:
妈的,WIFI模块贵的要死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H:
pc连接无线路由器的时候,能够与开发板通讯吗?
可以的,因为板子上接上wifi可以直接访问网络,这就是通信了。

我用的Linux,怎么访问路由器?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飞凌S3C6410开发板WIFI实现无线通信 上次调没弄通 再试试去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H:
pc连接无线路由器的时候,能够与开发板通讯吗?
可以的,因为板子上接上wifi可以直接访问网络,这就是通信了。
我用的linux,怎么访问路由器?请高手指教啊!

你看一下飞凌手册上那个wifi设置,里面有一个命令就是设置开发板与路由器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