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M3S9B90上网络用不了,但是8962可以

楼主(2010-11-01):
如题!

网友:
LM3S9B90的EMAC驱动不一定和8962的一样吧,需要你仔细对比调试。

楼主:
我也估计是EMAC驱动不一样,看了9B90的例程,还是没找出问题

网友:
LM3S9B90的EMAC驱动和8962的一样的.

使用 \StellarisWare\driverlib \StellarisWare\inc 覆盖bsp\lm3s\Libraries
(没有比较版本,TI 11月有更新)
board.h
修改时钟为自己的时钟
#define LM3S_XTAL_TYPE       SYSCTL_XTAL_12MHZ

rtconfig.h
修改 IP
UART 默认115200

可以起来,ping/UART可以。其它功能没试。

楼主:
EMAC驱动确实是一样的,才发现是我那条网线在8962的板上可以,但是在9B90上不行

难道跟RJ45插座有关系?都是TI的EVB哦

网友:
8962的板没看过。9B90的EVB注意:4根网络信号上并联了10pF的电容,对信号有影响,平时还是不焊好。

网友:
8962的晶振是8M,9b90的应该是16M的

网友(2011-02-16):
楼主解决问题没?我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