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elsim-ALTERA】Failed to open ini file in read mode && Fai

楼主(2010-11-01):
我用的Quartus 10.0,在SOPC Builder的System Generation -> Options中点击Run Simulator进行Modelsim-ALTERA 6.5e仿真,出现下面的错误和警告,虽然不影响我看波形,但还是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试过把Modelsim-ALTERA的ini文件去掉了只读属性进行仿真,但还是出现“Failed to open ini file in read mode”。求高手赐教~~~

·从SOPC运行Modelsim-ALTERA仿真,键入s时出现的错误: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ini file "D:\altera\10.0\modelsim_ase\win32aloem/../modelsim.ini" in read mode.
# Invalid argument. (errno = EINVAL)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tratixv_pcie_hip_ver' at "stratixv_pcie_hip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Loading work.sdram_test_component_ram_module
# ** Warning: (vsim-8607) Non-positive replication multiplier inside concat. Replication will be ignored.
# WARNING: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从SOPC运行Modelsim-ALTERA仿真,键入run时出现的警告:
** Warning: (vsim-7) Failed to open readmem file "D:/LM_FPGA_workroom/NIOSII_TFT_COMS/MCU_sim/jtag_uart_input_mutex.dat"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jtag_uart.v(320)
#    Time: 1398673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test_bench/DUT/the_jtag_uart/the_jtag_uart_scfifo_r/the_jtag_uart_sim_scfifo_r/jtag_uart_d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