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在单片机电路中用大电阻分压给RTC芯片供电,是否可行合算?

楼主(2010-11-01):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设计的电子产品,
主控单片机是 3.3v 低电压单片机,所以用了 一个3.3v的ldo.
另外需要一个RTC时钟芯片,目前初步选了威帆电子的SD2068。
电源供电是3节5号电池。

在电路上设计了一个拨动开关,希望是在用单片机工作时,拨动开关打开,给LDO供电。
当单片机不工作时,拨动开关关闭,LDO停止供电,单片机停止工作。
不论拨动开关是否打开,RTC芯片都接在电池上,不经过LDO芯片,这样可以保证RTC的时钟一直在计时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RTC芯片的IO输出电平是根据输入的电源供电决定。
这样当电池在新电池时,4.5v,RTC的IO管脚输出就是4.5v,超出了3.3v单片机的承受能力。
而且随着使用,电池的电压下降,RTC的管脚输出电压也是在变化。这样会引起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的设计是:
RTC的主电源,接在LDO的后面,用3.3v的稳定供电
RTC的备用电源,接在电池上,但是通过两个大电阻进行分压,比如分压到电池电源的1/3

这样在电池比较新时,备用电源最高是1.5v。
当电池用到一定程度后(3.0v),备用电源就是1.0v。

这样,拨动开关打开时,RTC的主电源为 3.3v,高于备用电源,RTC用主电源供电。
当拨动开关关闭时,RTC主电源为0,低于备用电源,RTC用备用电源供电。

现在的问题时,这个分压电路,是否可以直接用两个大电阻进行? 比如一个 1兆 和 2兆的电阻。
这样的分压在实际产品中是否稳定?
是否会导致耗电流过多?
是否会导致提供的电压驱动不了RTC?
或者有更加通用的低成本的分压方法?(适合用在产品上,而不是实验室中)

请教大家,在实际产品中,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
楼主写的很复杂...
我做过一个东西,是这样的(估计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SD2068不太了解, 不过RTC 芯片一般非常省电, 一个3V的纽扣电池就可以使用好久了,有些RTC芯片还能给电池涓流充电,
所以还是用个专门供电的纽扣电池比较方便, 前面的什么开关什么的都可以不要了

楼主:
出于成本考虑,产品中没有办法再加入个 钮扣电池了。。。

网友:
RTC直接电池供电不掉电,RTC跟MCU直接串电阻解决电平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
这个考虑过,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想让两个电平不一样的单片机和芯片通过电阻分压来链接,
风险比较大,
出过问题,导致电平突然变化,单片机出现异常。

所以才考虑用电阻分压提供给RTC。
因为RTC芯片的接入电源是宽范围的,感觉上可以不精确分压,也不会出问题。
电压随着电池的放电而变化,也不会出问题

回复 网友A:
rtc直接电池供电不掉电,rtc跟mcu直接串电阻解决电平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利用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但是二极管自身压降是不是也要消耗电流比较厉害?
和 大电阻分压 哪个消耗的电流更厉害些?

因为这样设计,就是为了尽可能延长电池用的时间
呵呵

好象要求太琐碎了些 :)

回复 网友B:
利用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利用二极管的压降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楼主:
这位大胡子大叔也支持二极管。。。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利用二极管的压降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rtc消耗的那点电流..比你电池的自放电还要低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 SD2608和mcu是i2c通信。应该把i2c的上拉电阻接到mcu的 LDO的 3.3V上面就没有问题了。应该没有io电压到4.5V的情况。RTC是i2c接口,输出是线与结构,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还有一个就是再增加一个3.3V的LDO给RTC供电。这样比较好,否则不知RTC在变化的电压下走时会不会不准。
给RTC供电的LDO有很多。比如:XC6206P332MR。静态电流只有1uA。

楼主:
现在因为是需要拨动开关把MCU连LDO一起关掉(为了省电)
所以不能把RTC接到ldo上。

而且这个产品出于成本考虑,如果再单独为RTC加一个LDO,更加不现实。

至于RTC的走时是否精确并不重要。
产品需要的是有时钟这个功能,不要求多精确,同时需要严格控制成本。

这位大侠说的 "应该没有io电压到4.5v的情况。rtc是i2c接口,输出是线与结构,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请教一下: I2C也是输出 1  0  数字串的,当RTC的供电电压是4.5v时,输出的“1”应该是接近4.5v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错误?
多谢。

回复 网友D:
看了楼主的问题, sd2608和mcu是i2c通信。应该把i2c的上拉电阻接到mcu的 ldo的 3.3v上面就没有问题了。应该没有io电压到4.5v的情况。rtc是i2c接口,输出是线与结构,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还有一个就是再增加一个3.3v的ldo给rtc供电。这样比较好,否则不知rtc在变化的电压下走时会不会不准。
给rtc供电的ldo有很多。比如:xc6206p332mr。静态电流只有1ua。

网友:
有不有可能直接用定时器做时钟,不加rtc芯片呢?

楼主:
还是存在一个功耗问题
因为单片机的功耗比较大
不如RTC功耗小。

回复 网友E:
有不有可能直接用定时器做时钟,不加rtc芯片呢?

网友:
有那种电池盒, 在两节电池中抽个头子出来,一共三根线,
1.负极
2.正3V
3.正4.5V

把2接RTC上, 3给单片机供电, 这个方案可否?

楼主:
这个思路很厉害
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感觉了 哈哈

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
多谢

回复 网友F:
有那种电池盒, 在两节电池中抽个头子出来,一共三根线,
1.负极
2.正3v
3.正4.5v
把2接rtc上, 3给单片机供电, 这个方案可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那种电池盒, 在两节电池中抽个头子出来,一共三根线,
1.负极
2.正3v
3.正4.5v
把2接rtc上, 3给单片机供电, 这个方案可否?

这个方案不错,完全可行。

楼上那个LDO的方案就有问题了,LDO的静态功耗比RTC要大几倍,不适合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
大胡子大叔说的对的。

所以这次我才有点迷惑
在其他产品中是怎么加入RTC的呢? 肯定不会再给RTC作个LDO,不管是成本还是功耗
应该是电池直接供电。
那么就存在RTC芯片的输出电平不确定,又怎么和主控单片机链接呢?

难道产品中RTC芯片都加了钮扣电池? 可这样又太费成本了阿

所以很奇怪
不知道其他产品中用到RTC芯片时,怎么解决这问题?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有那种电池盒, 在两节电池中抽个头子出来,一共三根线,
1.负极
2.正3v
3.正4.5v
把2接rtc上, 3给单片机供电, 这个方案可否?
这个方案不错,完全可行。
楼上那个ldo的方案就有问题了,ldo的静态功耗比rtc要大几倍,不适合电池供电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位大胡子大叔...

笨!拉灯!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RTC芯片的供电范围是相当宽的, 比如PCF8563在其Datasheet中就表明
Wide operating supply voltage range: 1.0 to 5.5 V! 的确很宽

而且一般RTC都采用I2C协议, I2C要求SDA,SCL均为开漏, 所以必须带上拉电阻,
所以,上拉电阻都是接到单片机的 Vcc上,所以,不存在电平不匹配的情况.

纽扣电池的作用是维持RTC芯片的走时,一般一节纽扣电池能用几年的.相对而言,还是蛮划算的.
采用纽扣电池的话在主电源供电时会切换到主电源,主电源断电则回到电池供电,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纽扣电池到RTC和主电源到RTC各串个二极管.

网友:
I2C不存在电平不匹配的情况....
上拉电阻接到3.3V,SD2068输出开漏高电平就是3.3V的说....

我用过SD2068A

网友:
【17楼】 iamymao
  一个3V的纽扣电池,直接焊板子上的才不到0.5元!
二极管不能用,因为电流太小,结压降不稳,还受温度影响,分压电阻也有消耗,RTC直接4.5V,SDA,SCL的上拉电阻接3.3V

网友:
回复 网友G:
现在因为是需要拨动开关把mcu连ldo一起关掉(为了省电)
所以不能把rtc接到ldo上。
而且这个产品出于成本考虑,如果再单独为rtc加一个ldo,更加不现实。
至于rtc的走时是否精确并不重要。
产品需要的是有时钟这个功能,不要求多精确,同时需要严格控制成本。
这位大侠说的 "应该没有io电压到4.5v的情况。rtc是i2c接口,输出是线与结构,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请教一下: i2c也是输出 1  0  数字串的,当rtc的供电电压是4.5v时,输出的“1”应该是接近4.5v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错误?
多谢。
回复 网友D:
看了楼主的问题, sd2608和mcu是i2c通信。应该把i2c的上拉电阻接到mcu的 ldo的 3.3v上面就没有问题了。应该没有io电压到4.5v的情况。rtc是i2c接口,输出是线与结构,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还有一个就是再增加一个3.......

楼主去看看i2c的协议吧,i2c是开漏输出的,只能输出0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高电平实际是依靠上拉电阻实现的,把上拉电阻接到3.3V上,怎么会出现4.5V呢。

网友:
使用1302类似的双电源RTC就ok了!

楼主:
多谢。
我去理解理解。。。
一切的确不知道i2c的具体协议。。。头次使用到

回复 网友H:
i2c不存在电平不匹配的情况....
上拉电阻接到3.3v,sd2068输出开漏高电平就是3.3v的说....
我用过sd2068a

楼主:
多谢。
根据你和前一位的指导,
应该是 RTC的电源直接链接到 电池上就可以,
然后把 i2c 的上拉链接到 LDO上。

这样,当拨动开关打开时, ldo工作,单片机工作 ,rtc的 上拉也有电,单片机可以通过i2c和rtc通信
当拨动开关关闭时, ldo 不工作, 单片机也不工作 ,rtc 通过电池供电保持计时。此时i2c的上拉没有电

这样是否理解正确了?

回复 网友D:

楼主去看看i2c的协议吧,i2c是开漏输出的,只能输出0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高电平实际是依靠上拉电阻实现的,把上拉电阻接到3.3V上,怎么会出现4.5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SD2608的VDD接3.3V,Vbat就接电池即可。就和这个电路一样。VCC是电池通过开关,LDO降压到3.3V的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

不过我查了一下 sd2068的datasheet,上面的解释是 VDD  和 VBAT 谁的电压高,就算谁是电源。
而目前我们的产品中需要用到 3节电池。
这样用你这个图的链接就不行,因为3节电池的电压高于3.3v,SD2068会一直用 VBAT供电,在VBAT供电时,
这个芯片的I2C管脚似乎是不工作的。 (datasheet上的说明)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修改:

VDD 直接链接到  电池上 (从新电池的 4.5V开始,随着使用而电压降低)
INI SCL  SDA 通过上拉电阻链接到LDO后的3.3v的 VDD上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是的,sd2608的vdd接3.3v,vbat就接电池即可。就和这个电路一样。vcc是电池通过开关,ldo降压到3.3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确实如楼主所说,Vbat不能高于VDD。否则i2c不工作。建议增加一个3V的ldo个Vbat供电。比如:XC6206P332MR。静态电流只有1uA。才几毛钱。

bat和VDD都加在电池上好像不行。因为不能满足Vdd>Vbat+Vbayhys的要求。

网友(2011-08-05):
不能用二极管降压,因为RTC工作电流太小。二极管上的压降非常低。

网友(2020-06-26):
谢谢楼主,我遇到一个类似需求,不知楼主后来的设计有没有实现?

网友:
楼主试下下图,确认下SCL电平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就增加3.3V转5V电平电路。

网友:
1,vbat接地;2,vdd接4.5电池;3,scl、sdl上拉电阻接到ldo输出,不考虑换电池时的时钟保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