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的问题:关于构造函数

楼主(2010-11-01):
环境:DEV-C++ 4.9.9.2
//=============================================================
#include <cstdlib>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HILD
{
    //char *name;
public:
    CHILD(char name[] = "x")
    {
        cout<<"I'm the child, named "<<name<<endl;
    }
    CHILD()
    {
        cout<<"child, no parameter construction:"<<endl;
    }
};

class FATHER
{
    char name[10];
    CHILD child6;

public:
    FATHER()
    {
        cout<<"I'm the father"<<endl;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ATHER b;
    CHILD child7("Seven");
}
//============================================================

本来我在类 FATHER 里是这样定义的:

class FATHER
{
    char name[10];
    CHILD child6("six");
。。。

这时报错误:
37 E:\Tech Docs\C++\Workspace\ch8\main.cpp expected `;' before '(' token

我就把它改成
    CHILD child6();

就不报错了(是不是因为类定义时不能初始化?),但是两个构造函数里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被执行,因为看不到任何输出信息,

后来我在CHILD类里又加了两个函数:
class CHILD
{
    char name[10];
public:
    CHILD(char name[] = "x")//: name(aname)
    {
        cout<<"I'm the child, named "<<name<<endl;
    }
    CHILD()
    {
        cout<<"child, no parameter construction:"<<endl;
    }
    void getname()
    {
        cout<<"Give me a name: ";
        cin>>name;
    }
    void showname()
    {
        cout<<"My name is "<<name<<endl;
    }

};

1)如果带参数定义CHILD对象,就一切OK,

2)如果不带参数,但是带括号定义CHILD对象,比如
    CHILD child7();
    编译也OK,但是不运行构造函数,

3)如果不带括号定义CHILD对象,编译通不过,错误是:
    55 E:\Tech Docs\C++\Workspace\ch8\main.cpp call of overloaded `CHILD()' is ambiguous
    意思应该是构造函数重载冲突。这时我删掉一个构造函数,程序也正常。

如果我去掉一个构造函数,以2)方式定义对象,只在主程序里调用CHILD的成员函数,这时编译又报错:
    58 E:\Tech Docs\C++\Workspace\ch8\main.cpp request for member `getname' in `child7', which is of non-class type `CHILD ()()'

总结一下,我的问题是:
    在定义对象时后面加一对括号时:
    CHILD childx();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编译又不报错?

网友:
char name[] = "x"
数组名不是指针,不能这样赋值吧

楼主:
应该是算是吧,数组名就是指针啊,况且这只是个形参,另外,编译也没报错:D

网友:
你这段程序里有几处写法让人混淆:
1、构造函数CHILD(char name[] = "x"),这里的形参name和成员变量name同名,这样会导致成员变量在这个函数里被隐藏。这种写法对编译没影响,但是容易导致逻辑错误。
2、2个构造函数,一个不带参数,另一个带参数,但是你又加了1个缺省值,要知道函数缺省值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调用时不加这个参数,那么当你不带参数构造这个对象时,不论构造函数函数用哪个,都是语法允许的,这样就产生了歧义,这时怎么处理估计要看编译器内部实现了。

第1处写法不值得提倡,第2处写法引起歧义,估计编译器要疯掉,我们也要疯掉,最好改掉,你可以改成不带缺省值"x"的构造函数。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前辈,您说得极是

那我把不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删掉,然后定义对象时用
  CHILD childx();
这种形式会怎么调用构造函数呢?还是根本就不创建对象?

网友:
将不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删掉后,再用childx()定义对象,会创建对象的,就是使用缺省参数"x"传进去来调用构造函数,不过就是成员变量不会被赋值,因为成员变量和形参同名导致被隐藏。

网友:
类里面不允许进行初始化赋值的。记得看过一篇帖子专门讲如何用c实现c++的类。看过了就知道里面的成员是如何存储的,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不过名字忘记了。。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不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定义对象时带括号和不带括号都是可以的,在VC里是允许的,在其他编译环境里不大清楚。

网友:
成员变量初始化有2种方式:
1、在构造函数里赋值。
2、使用初始化列表,例如point():x(0){};//x是point的成员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DSP2000程序员高手进阶》

回复 网友B:

OK,我试试,谢谢你这么热心:)

楼主:
我明白了!当我用带括号的形式去定义一个对象时(不带参数,如 CHILD child7();),实际上编译器认为是声明了一个返回值为该类对象的函数!而不是认为定义了一个对象。
因为当我试着用sizeof去看这个对象所占的空间时,得到了这么一个Error:
59 E:\Tech Docs\C++\Workspace\ch8\main.cpp ISO C++ forbids applying `sizeof' to an expression of function type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楼主位代码,才发现我前面没看仔细,原来楼主那句“CHILD child7();”是写在类的定义里,我一直以为是写在函数的函数体里,误解了。楼主在10楼说的对,这时其实就是一个函数了,而不是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