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检测鼠标滚轮(旋转编码器)成功~采用外部中断模式未添加其他器件

楼主(2010-11-01):
RT
接线很简单,公共端接地,其他两个引脚A,B分别接到P3.2和P3.3通过10K电阻上啦,因为这个小编码器中午被我拆开了一次,所以有点不大灵敏,不过调调音量这类的功能应该没问题,回头在对火个废鼠标试试。
只发中断程序吧,显示用的12864
//定义了一个char全局变量b最大计数到255
//AA--P3.2
//BB--P3.3
void ini0() interrupt 0
{
  IE0=0;
  EX0=0;
  delayms(15);
if (AA==0)
  {
   if(BB==0) //如果旋转方向和计数方向相反修改此处
   {
    b++;
    if(b>255){b=0;}
    }
   else
   {
    b--;
    if(b<0){b=0;}
   }
  }
  EX0=1;
}

网友:
什么原理呢?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
本人以前一直用汇编,初学C,如有什么语法等问题,还望各路高手指教~用的就是普通鼠标的机械滚轮,应该和阿莫淘金3中那种是一样的,旋转柄是我拆了个电位器自己磨的,将就着用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原理呢?有时间研究一下

居然没抢到自己的沙发~~
原理你可搜下本坛的:编码器,高手们介绍的很详细,下班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正好手上有好几个坏鼠标

楼主:
呵呵,那就拆个试试~我那个程序因为延时15MS所以转的快了会丢脉冲,但延时太少又容易干扰~~

网友:
路过留个脚印
电平中断()
{
if(A脚)
{
  time=超时值;
  if(方向}方向=1;
  else if(方向==2)if(b<255)b++;
}
if(B脚)
{
  time=超时值;
  if(方向}方向=2;
  else if(方向==1)if(b>)b--;
}
}
main()
{
while(time)
{
   time--;
   延时;
}
方向=0;
}
不知是否uc吃加号

网友:
first of all, your solution is wrong: you should never ever use "delay" in an interrupt routine.

2ndly, there are much simpler solutions out there. google "state machine".

网友B:
我前两天用cpld也做了个编码器,
是用在大型机器上的,要求来回转一个星期都不能丢步!…
看你的程序用着玩还行,可靠性不行啊…
如果要做好要考虑干扰脉冲问题,呵呵
而且每个跳变都要检查到

网友:
不知LZ这么做,有没有丢步,有没有因为抖动引起的误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rst of all, your solution is wrong: you should never ever use "delay" in an interrupt routine.
2ndly, there are much simpler solutions out there. google "state machine".
不懂英文。。。

回复 网友B:
我前两天用cpld也做了个编码器,
是用在大型机器上的,要求来回转一个星期都不能丢步!…
看你的程序用着玩还行,可靠性不行啊…
如果要做好要考虑干扰脉冲问题,呵呵
而且每个跳变都要检查到
回复 网友D:
不知lz这么做,有没有丢步,有没有因为抖动引起的误操作
呵呵这个就是为了玩的,而且目前刚开始学习C语言(以前全是用汇编)看公司的“海马”车上的收音机音量是这样调的,就想弄个做个音量调节这样的东西,电子市场也没找到那种机械式的编码器(以前阿莫淘金中买过不过我没赶上。。。)好像是20线的,线数也不高,就想试试鼠标的这个怎么样。。

网友:
话说能够用鼠标的滑轮测轮子的速度吗?

网友(2011-04-14):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first of all, your solution is wrong: you should never ever use "delay" in an interrupt routine.
2ndly, there are much simpler solutions out there. google "state machine".

首先,你的方案是错的:绝不应该在中断例程中使用“延时”
其次,在其他地方有许多更简便的方案,请google“状态机”

网友:
以前做了一个速度达到了纳秒级的。单片机处理不过来,用了个SPLD在前面判断方向

网友:
有时间也玩玩

网友:
思路不错,有DIY的价值.

网友(2012-06-06):
滚轮硬件设计上面,最好加上104滤波

网友:
滚轮软件上要注意倍频

网友:
这种方式在低速应用下是可以,不过也得在硬件上做一消抖电容,要不然整个稳定性在会变差。如果再深入做一个带加速,或一个高精度编码开关时,这些考虑的事更多。所以一个看似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

网友F:
关注一下,鼠标的滚轮还可以当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一下,鼠标的滚轮还可以当编码器?

鼠标的滚轮就是编码器,只是精度低了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用cpld也做了个编码器,
是用在大型机器上的,要求来回转一个星期都不能丢步!…
看你的程序用着玩 ...

个人觉得像鼠标的滚轮就是编码器这一类编码器,只是应用在一般的场合,当然不能应用在严格的工业场所,就所电脑鼠标用硬件驱动,对于快速转向就经常出现丢步现象。

其它的精密的编码器我没没用过,就没发言权了。

网友:
void CodingSwitchPolling(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old,Bold;
    if(CodingSwitch_A==1&&CodingSwitch_B==1)
         st=1;
         if(st==1)
         {
             if(CodingSwitch_A==0&&CodingSwitch_B==0)   //如果当前编码开关的两个引脚都为底电平执行下面的步骤
            {
                 if(Bold==1)                                  //B为高说明编码开关在向加大的方向转
                         {CW_count++;CW++;st=0;}
                  else if(Aold==1)                   //else不能省! 省了右旋会同时加减
                        {CW_count--;CCW++;st=0;}
            }
         }
         Aold = CodingSwitch_A;
         Bold = CodingSwitch_B;
}
这个我在用,未使用中断。求批判

网友(2012-08-23):
这个有点意思,报废鼠标好多个呢,去试试

网友(2019-11-18):
参考旋转编码器,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