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关机了

楼主(2010-11-01):
刚装了新系统,装完之后点电脑关机按钮无效,按电源开关也无效。但是插一下U盘或者鼠标就可以关机了,是USB驱动的问题么?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情况?
另外这个系统盘以前装过,没问题的。

网友:
厉害,需要加密狗才关的了

网友:
不清楚,帮忙顶一下!
(如果有时间,在重装一遍

网友:
任务管理器里面关掉几个重要的进程就关机了

网友:
一楼的,好幽默,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务管理器里面关掉几个重要的进程就关机了

任务管理器调不出来了,找个时间再装一下吧。

网友:
shutdown -s

CMD命令试验下

网友:
lz---"按电源开关也无效"

长按电源开关必有效关机,否则接线有问题.
(这种方法可能会损坏您的数据)

另外,关机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候.

网友:
建议楼主拔电源线:-)

网友:
再装,验证楼上的拔线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是AESTFltr启动项惹的祸。跟声卡有关系。网上查说是视频聊天时降噪用的。关掉启动项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