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ARM的汇编有几个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0-11-01):
1,书上一到题目的要求是这样的“将内存地址0x3000开始的100个字内存填入0x10000001~0x10000064”字数据。。
代码是这样的
MOV R0 ,#0X3000
MOV R1,#0X10000001
MOV R2,#100
LOOP_1:
        STR R1,[R0],#4                          ;问下这里为什么要加4啊??难道一个地址相对应的内存空间存不下?  ADD R1,R1,#1
   ..................................

2, 还有个就是  将数据从源数据区Src(18内存字单元)拷贝到目标数据区Dst,要求以4字节拷贝,如果不足4字节时则以字尾单元拷贝。
                                             SRC:
                                                   .long 1,2,3,4,5,6,7,8,9,0xa,,,,,,,,,,,,,,,,,

                                             DST:
                                                   .long 0,0,0,0,0,00,0,0,,,,,,,,,,,,,,,,,,
书上的代码是这样的。。
NUM EQU 18
           AREA Copy_Data,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LDR R0,=Src
           LDR R1,=Dst
           MOV R2,#NUM
           MOV SP,#0x9000
           MOVS R3,R2,LSR #2
           BEQ Copy_Words
           STMFD SP!,{R5-R8}
Copy_4Word  ;进行快拷贝每次4个字          ;问下这里要拷贝4次,,每次都是
LDMIA R0!,{R5-R8}                          ;LOMIA  R0! {R5-R8}咋么不会重复的啊??就是
STMIA  R1!,{R5,R8}                          ;刚从R0取出的地址是从0-3,然后R0自己会从变成
SUBS   R3,R3,#1                            ;从4-7开始传数据???
BNE     Copy_4Word
                   LDMFD   SP!,{R5-R8}
Copy_Words     ;将剩余的数据以字为单位拷贝
                ANDS R2,R2,#3
                BEQ  Stop
Copy_Word
                LDR R3,[r0],#4
                STR R3,[r1],#4                  ;;问下这里咋么出现了小写的r0了啊???
                SUBS R2,R2,#1
                BNE Copy_Word
Stop
                B Stop
                LTORG

Src
        DCD   1,2,3,4,5,6,7,8,9,0XA,0XB,0XC,0XD,0XE,0XF,0X10,0X11,0X12

Dst
                DCD    0,0,0,0,0,0,0,0,0,0,0,0,0,0,0,0,0,0,0,0
                END

谢谢了。。。。教教,不择么明白。。。

网友:
1、ARM是32位总线宽度,一次操作32bit,共4字节,所以加 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0x3000的值是0x10000001,0x3001-0x3003的值都是0x00000000000,
啊?????0x3004就是0x10000002??????是吗??

网友:
MOV R1,#0X10000001这句话要报错吧,ARM只允许一个8位的立即数右移0、2、4、...、30次,0x10000001貌似不能由某个8位的数右移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v r1,#0x10000001这句话要报错吧,arm只允许一个8位的立即数右移0、2、4、...、30次,0x10000001貌似不能由某个8位的数右移得到。

这个不会报错的,仔细看一下汇编指令,ARM汇编会把立即数0x10000001做移位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