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上面的外放声音那么大?

楼主(2010-11-01):
那么小的体积,用的什么功放和喇叭啊?
有知道的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用的是D类的功放模块,所以才能在那么小的体积放出那么大的声音。

中国手机市场繁荣的背后推手是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山寨市场,而山寨手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8个喇叭的大音量播放效果,这一点正是D类输出功率高的用武之地。“AB类放大器受限于性能不能达到D类大音量播放的效果。”汪道生指出,“虽然目前山寨类市场AB类的市场份额仍大于D类,预计两者市场占有率为7:3,但D类放大器的市场份额会慢慢成长。”据他了解山寨客户的设计情况,已有山寨品牌的新机型设计已经从AB类转换为D类功放。以前D类放大器和AB类的差价非常大,现在两者之间的价格已越来越接近了,而且D类具有省电、输出功率大的特性,汪道生相信未来D类应用会高速成长。

楼主:
可以给几个常用的廉价的功放型号吗?

网友:
http://www.086ic.cn/info/detail/15-3175.html
D类功放IC 型号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