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供电问题: 用5V电源如何获得3V电压??

楼主(2010-11-01):
51 avr板子都是5V供电

    要给nrf24L01供电  nrf24L01供电范围为1.9~3.6V  现拟定用3V供电
      看了下说明书  其中截图如下:

         从截图中可以看到最大电流达到25mA
        看到坛子里面有网友说  用两个电阻分压就行了   我不解 , 这个是如何选择电阻的   用的是什么原理??
        难道nrf器件没有电阻吗    这个器件的电阻又该如何算??
    ================================================================
        个人认为,用3个二极管 串联 再接器件    或者用直径是5mm的高亮LED串联  是可以的
          (这里假定没有3.3V的稳压芯片   事实上我现在就是没有才想办法)
     ===============================================================

        问了一下老师 :  是否可以用3.6V的稳压二极管,  老师答复说:  不要用.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

网友A:
单纯用电阻分压是不行的,24L01的电流是时刻变化的。
用稳压管效率比较低,对于12uA~25mA这么大的负载变化幅度,负载调整率也不行。
串二极管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二极管压降随电流而变,并不是固定0.7V的。

5V -> 3/3.3V正规做法就是用LDO稳压IC,例如最常见的AMS1117,XC6205等。
另外,5V和3V系统之间要注意逻辑电平匹配。

网友:
穿三個二極管試試。

网友(2012-06-27):
楼主 电源你用的是多少?我想用LM317产生行不行的?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单纯用电阻分压是不行的,24L01的电流是时刻变化的。
用稳压管效率比较低,对于12uA~25mA这么大的负载变化 ...

早点知道就好了。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先用1K欧的电阻串联,发现nrf24不工作了。
直接接了5V,貌似可以正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再不工作了,估计是烧掉了。
最后还是接上了1117。

网友:
稳压管行吗?

网友:
稳压管不行,自耗电太高或者没在工作状态,最好是HT7133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