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使用资源文件的例子?

楼主(2010-11-01):
有没有C#使用资源文件的例子?

网友(2011-09-01):
我这里提供个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思路是: 获取资源文件对应的文件流,然后转换到相对应的文件
比较典型的做法是通过代码程序集加载指定资源
通过Assembly的静态方法GetExecutingAssembly()得到程序集

下面是例子代码:
System.Reflection.Assembly asm = System.Reflection.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
Stream manifestResourceStream = asm.GetManifestResourceStream("MyLibrary." + filename);

//得到该文件流,这里也可以是字符流。
//如果我们资源文件对应的该清单是一个图片文件
System.Drawing.Bitmap bitmap = newSystem.Drawing.Bitmap(manifestResourceStream, true);
//如果我们的资源文件是光标文件
Cursor cursor = new Cursor(manifestResourceStream);
//图标
Icon icon = new Icon(manifestResourceStream);
//字符串
System.IO.StreamReader sr = newSystem.IO.StreamReader(manifestResourceStream);

// 后续在streamreader上操作完成资源读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