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俩电脑之间大文件拷贝,什么软件速度最快?

楼主(2010-11-01):
我的台式机希捷硬盘出现问题,长扫描不通过,现在频繁蓝屏 假死机,硬盘嘎嘎响。

现在想把数据全部拷贝到笔记本硬盘上,目前在用最原始的方式,通过网络邻居拷贝,但太慢了,才3MB/S,一个10多G的文件夹提示需要3个小时左右。

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是千兆网卡,但无奈路由器是100M的,而且是普通5类网线。

想问下大家用什么软件速度快点,方便的话共享下,在此谢过。

网友:
用网线两台机直接连上,各配个IP地址,就可以跑1000M了。
不过100M交换机网上邻居跑到9MB/s也是很轻松的,只是网线质量比较重要。

网友:
我曾经试过的最快是用ftp。
用ftp下载或ftp上传,都能达到100M局域网的极限。

网友:
我一般用飞Q..100Mbps 的一般能到11MB/S

和2楼飞鸽一类,局域网QQ一样.而且能文件夹直接发送..

网友:
Http File Server
绿色软件,启动会自动最小化到系统托盘。

网友:
qq就非常快,两台机器都在一个局域网内。100M的能到50多。

网友:
QQ会自动甄别局域网,传数据那是相当快。

楼主:
晕,才知道为什么速度慢了,笔记本一直用无线,没插网络。真实昏头了。插上网线,12MB的样子。速度还可以。台式机不敢关机,害怕启动不了,刚才从下班回家到现在,成功启动了一次,再也不敢关掉了。

多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在DOS下面把共享文件夹映射成本地磁盘,用XCOPY可以达到网络带宽85%以上

楼主:
windows7系统,真还不知道怎么用DOS。刚装的W7在琢磨中。

网友:
跑得多快都没用,硬盘是瓶颈

网友:
7楼那哥们牛,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100M用QQ传可以跑到50M,真是服了!

网友:
局域网共享

网友:
100Mbit的网络
顶天就12MBytes.

网友:
飞秋,在公司一直用这个

网友:
直接把笔记本搬到台式机附近,网线对联。直接1000M,速度就看硬盘了。

我基本是笔记本下载高清,然后导入HTPC都是这么干,家里的路由是100M的,速度太慢了。

楼主:
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硬盘都是7200转的。刚才起床时,又开始拷贝了,设置了定时关机,估计现在拷贝的差不多了。

网友:
对拷达到过35M/s,使用的垃圾级20米网线.竟然也能连接得上.

网友:
QQ局域网内传文件还是有点问题,一般不超过3M,偶尔那么一两次可以达到10M
用飞秋很快也很方便,但是不能断点续传
至今也没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软件。。。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才知道为什么速度慢了,笔记本一直用无线,没插网络。真实昏头了。插上网线,12mb的样子。速度还可以。台式机不敢关机,害怕启动不了,刚才从下班回家到现在,成功启动了一次,再也不敢关掉了。
多谢各位的答复。

100M网络理论上12MB的速度顶天。不管你用什么软件。
注意B和b.

网友:
我拷贝复制文件都是用TeraCopy。已经替代了windows自带的了。

网友:
G网会快很多

网友:
scp 自带压缩

网友:
【18楼】 zsmbj
直接把笔记本搬到台式机附近,网线对联。直接1000M,速度就看硬盘了。

我基本是笔记本下载高清,然后导入HTPC都是这么干,家里的路由是100M的,速度太慢了。
--------------------------
这个是最快的,再快就拔硬盘了

网友:
飞秋很快,十几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才知道为什么速度慢了,笔记本一直用无线,没插网络。真实昏头了。插上网线,12mb的样子。速度还可以。台式机不敢关机,害怕启动不了,刚才从下班回家到现在,成功启动了一次,再也不敢关掉了。
多谢各位的答复。

100M网络理论上12MB的速度顶天。不管你用什么软件。
注意B和b.

--------------------------------------------------
实际是在11MB之间徘徊。

我买的希捷硬盘就这么报销了。

网友:
现在学校宿舍不能直接局域网了。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CS局域网连不了,

QQ传文件有时能十几M/S ,有时就几K
Http File Server 也试过

原本不用联锐捷认证也可以局域网,后来要连才行,现在连上了也不可以。玩个CS,红警还要联上电信VPN上对战平台。。

学校这样搞只是为了限制学生玩游戏的热情吗?还是在害怕什么

网友:
我用过“局域网传输工具”,相当快,基本上是网卡的极限。记得有11MB/S,别忘记是“B”

网友:
这种模式也许可以突破局域网100Mbps的局限?

源文件-->压缩 =========> 解压--> 目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