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误触发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01):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负责的一个项目,是用单片机+MOC3021控制可控硅导通的,负载是感性负载,60W左右,但电感量不固定。    可控硅不是连续导通的,而是每个周期内导通一段时间(交流220有一个同步信号送给单片机);感性负载是工作几秒,停几秒,接着又工作几秒,这样重复运行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机器工作几个小时后,会出现该关断却没有关断的现象,本来是工作几秒,停几秒,现在变成一直在工作着,我试过把单片机供电断开,现象依旧,只有把AC220断开重新上电,现象才会消失;   这现象看着像是偶然性的,
我试过以下办法,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1、在可控硅T1、T2两端并个RC串联电路
2、把原来的BT136换成BTA12、BTA41
最近被这个问题折腾得寝食难安,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  在下QQ276564196     E-MAIL:zzk789@126.com
另外我想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20W左右的电阻,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测下dv/dt,di/dt

网友:
一个同步信号给单片机,是不是要捡电压过零?可控硅是电流为零的时候关断的,感性负载的电压为零不意味着电流就是零,
先不要接感性负载,先接阻性假负载,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就不是MCU的问题,可以在感性负载上并电容看看,实在不行你再换固态继电器看看

网友:
有器件虚焊或击穿了吧……检查下控制可控硅“导通”或“不导通”的电路

楼主:
多谢2楼大哥的回复,你分析道这个问题的点子上了,
我试过接阻性假负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正如你所说的,阻性负载电压和电流时同步的,而感性负载电压和电流不同步,电压为0的时候电流却不为0,所以出现了该关断而没有关断的现象。
现在问题是知道了,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是并电阻好呢,还是并电容好呢?

楼主:
双向晶闸管对电压上升率的耐受量远低于普通的单向晶闸管,你又是带感性负载,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时的电压上升率相当大,很可能是晶闸管温度升高后对电压上升率的耐受量下降导致晶闸管关断后重复导通。换电压上升率耐量更大的管子,当然也是个方法。

负载两端并联电阻,将使负载的感性减少,有助于减少电压上升率,但功率耗散太大,不可取。
晶闸管两端并联RC对降低电压上升率有好处。

这是另外一位坛友给我的建议,可是我换BTA12跟BTA41,这2个的DV/DT都比原来的BT136大很多,可是还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并电容,不过一定要注意耐压!
成本不是问题的话,直接上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参考他的电路)

楼主:
多谢zhxzhx大哥的帮忙,    可是这个电容的取值也是个问题啊,不知道有没有公式,还是要具体接上去实验来确定容量。

网友:
并RC在负载或者可控硅上都行,不要只并电容,那样DV/DT下来了,DI/DT又上去了。
取值嘛,比如104的安规电容串一个22欧姆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
什么dvdtdidt这还是可控硅么?怎么越看越像igbt……噢对不起进错门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了,哈哈

网友:
【8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这个电容主要是用来和感性负载匹配,即容抗等于感抗,使负载对外呈阻性负载,要并在负载上,不能并在可控硅上,也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
这样啊,如果负载不是我们提供的而是用户自行选择的,比如用户有可能接一个10A的接触器做负载,来拖动一个3KW左右的电动机,是三相的。或者直接带动一个1KW左右的电动机,单相的。又或者带动一个100A的接触器来拖动一个30KW的电动机(三相)。又或者是一个0.5寸的电磁阀,或者是2.5寸的电磁阀等等。是不是要告诉用户,哪个负载要接多大的电容,然后再给用户配备很多个不同容量的电容?或者干脆告诉用户这些电容在哪里能买到让用户自己买呢?
不串电阻你有实验过吗?是的我的实验结果是串电阻基本没什么用了,但是我是用继电器实验的,可控硅没实验过,都是按照别人的电路在可控硅两端并联RC回路来用的。不同的负载似乎也需要不同的参数,像上面我说的负载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参数选择的确是很麻烦。

网友:
测过温度吗?
可控硅加散热片了吗?

网友:
调试这种东西要加一个1:1变压器。否则会有麻烦。
这个问题在前一阵子遇到过。
直说了吧,在做转印机(塑封机)时,电机(20W)控没问题,而加热(300W)控制,过会就不能关闭。用手摸似乎也不过6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过温度吗?
可控硅加散热片了吗?

是啊,可控硅太热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12楼】 xiaobendan

交流接触器是不需要电容的,设计的产品一般负载还是已知的,不可能连结什么都不知道吧?这种电容还真有卖的,单位是乏,是根据电机功率选的叫补偿电容,

网友:
一般20几KW以上的电机有配补偿电容的,小电机没有配的。
用楼主的电路控制接触器,不加RC电路,是否好使,看来只有楼主自己实验才知道了。
楼主有结果了不要忘记告诉我们一下啊。
负责已知当然更好,但是很多情况下是不已知的。比如你的设备本来是单相电源的,是2KW电动机,可以用一个BTA40控制,但是最终用户觉得不够用,就想要换4KW甚至更大的电动机,并且他的220的电源带不动,那么就可能换3相电源,那么就只能用加装一个接触器来转换,此时就不可知了。

网友(2010-12-06):
上交流电流过零检测吧,我也正在为这个事烦恼,如果你做的产品价值高的话,用一个电流传感器试试,我做的是消费类的,成本控制严格,很难搞,

网友(2012-02-17):
遇到同样的問題,不知用高dV/dt值是否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