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征求一组元件少、封装小的无线报警电路

楼主(2010-11-02):
:
    呵呵,因为是无线电方面的门外人,发帖都跑错地方了,发在通信技术板块了,不知道怎么修改到这个板块,只好把内容复制过来。

    这段时间很急需试制一套家用无线报警器。要求发射接收距离大概50米,可以在卧室和客厅之间穿透一堵墙。只是简单的启动报警,不需要多路,所以很想做成尽量小的封转,钮扣电池供电,小电流工作。买了几片超外差超再生的无线小模块,可是好像它们都需要配套编码解码芯片才行,这样电路就变大了。高手有没有好的电路或者建议啊?

网友:
编码一个目的是为了安全,假如没有编码,呵呵,要是邻居也有遥控器那就麻烦了

网友:
电子市场有那种不带编解码芯片的模块,挺小的。不过不加编解码芯片的话,很容易受干扰,极不稳定

楼主:
:
    先是试验了不加编码器,发射模块用555产生的方波做信号,接收模块采用小值电解电容加大阻值电阻的简单检波的方案。试验证明这个方案受环境杂波干扰会有误报,接收不灵敏,距离很近。
    没办法今天又结合了PT2262/2272试验了半天,好像买的发射模块不太稳定。不知道是不是频率飘,有时候信号好好地,可卸掉12V电池,换上3V电池就没信号了,有时候乱摁半天按键信号才又出现,不像别人的成品遥控器,换上3V电池信号几乎没什么区别,马上能用。

楼主:
:
    搜淘宝发现还有8pin封装的ev1527编码模块,哈,这个好,小巧,只是还不知道怎么用,打算买两块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搜淘宝发现还有8pin封装的ev1527编码模块,哈,这个好,小巧,只是还不知道怎么用,打算买两块学习一下。

谢谢了哈

网友:
HOLTEK之 HT12xT3 编码內含發射

网友:
315M的声表接收模块不算大。楼主对尺寸的要求为何?

楼主:
    我买的以下微型发射和接收模块很小的:

想把编解码部分尽量简化,做得小巧一点。

    查到合泰的HT6P20B2/D2/F2预烧码发射电路简洁,可惜和ev1527一样,接收端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