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roteus看程序代码,调试用(avr单片机),谢谢!

楼主(2010-11-02):
rt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加**.elf文件。单击step按钮,在AVR Source Code窗口中点下拉菜单添加所需源文件即可调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在AVR Source Code窗口中点下拉菜单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法添加,还需要设置别的地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