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用FPGA做过扩展SPI总线的

楼主(2010-11-02):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用FPGA扩展SPI总线的,通过并口或SPI口进来,扩展8路SPI口出去。请问这样做可行不。

网友:
通过SPI口进来,扩展8路SPI口出去。

SPI不是可以用CS来片选多个从机么?

主机通过3根CS片选,外面用个74138译码就可以扩展8路SPI口出去了。

楼主:
嗯。楼上的是个方法。不过我8路SPI的数据量达到了1.5M/秒。怕接在一起处理不过来,虽然理论上SPI可以支持,但做产品还是想留有余量。所以想8路SPI分开传输

网友:
用altera系列最简单不用写一句HDL的方法是,在SOPC Builder中添加一个SPI Avalon Master然后再添加N个SPI外设,只需分配引脚,编译完就完成功能了,不过MCU里面的代码就稍稍有点复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行 难道不大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

altera系列的有哪些型号,有没有100个引脚以内的。

网友:
FPGA没有,CPLD有,不过你的需求用一个240就能满足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
altera系列的有哪些型号,有没有100个引脚以内的。

有144引脚,实现8路SPI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