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家推荐款单片机,价格又便宜(最好10元内,性能不比AVR的mega16差太多)

楼主(2010-11-02):
基于成本的考虑,不选用AVR的mega16芯片,要换单片机,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最近接触freescale单片机,可以考虑一下MC9SAC16,价格9块多一点,性能很好。内部无EEPROM,可以用flash模拟。希望这里有个freescale单片机的版块,希望阿莫支持。

网友:
应该是MC9S08AC16,8位机,用得人很多的。

网友:
单片机种类太多了,我也想知道哪种性能可以比的上mega16而且价格在10元内

网友:
这个好要求应该很好选择了比如合泰的HT46RU25,但是楼主不用考虑开发工具么?

网友:
飞思卡尔比avr贵好吧,人家都考虑成本了

网友:
stm8s105s4
比Mega16 只强不弱

网友:
回复 网友A:

    freescale比没涨价之前的AVR贵,freescale也有性价比高的几款芯片呀,MC9S08AC16就是其中一款,稳定性和抗干扰性很好,stm8s有朋友反映抗干扰性不是很好。此外开源的仿真器也可以自己做,买一个也就50左右吧。要是比价格的话日系的瑞萨很便宜,芯片性能也很好。我原来也是用AVR,mega8 mega16 mega32都用过。

网友:
还是stm8s系列好,开发器便宜,
freescale的开发器贵!

网友:
只知道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芯片购买方便吗,货源多吗,具体价格能否说个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发工具总是要考虑的嘛,太贵也不行,最好就是网上能免费下载的,或者100RMB以内能搞定的

网友:
我看用STC的12C5A32AD差不多了,如果你要求较为稳定的AD,就不太好了,关键是便宜,量足。

楼主:
回复 网友D:

AD转换时项目关键,所以肯定要求稳定性好,所以STC一般不考虑了

网友:
【12楼】 ttdoufu
积分:35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C:

开发工具总是要考虑的嘛,太贵也不行,最好就是网上能免费下载的,或者100RMB以内能搞定的
---------------------------------------------------------------------------
非DIP封装的烧录座随随便便一个都会上100RMB吧更不用说烧录器、仿真器了。

网友:
笙泉的82G516,10元左右,性能和mega16差不多,有仿真器可以调试,

网友:
你要干什么
需求要说清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也能用的

网友:
用韩国现代的MC81F7708A,带AD,LCD驱动,3~4元左右

网友:
芯唐的M051系列1块美金以下

网友:
M051不是说0.55美金吗?

网友(2010-12-15):
FREESCALE的MC9S08AC16或者MC9S08FL16CLC都可以考虑,这两个都算通用型号的。开发工具不贵的。可以提供自作版本的工具。STM8F103的抗干扰性能比较差些,很多人都花了很长在调试,没有稳定。STM8的确实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