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与GSM,苹果猫请进,有意采购。

楼主(2010-11-02):
偶对无线这一块未从涉及过,顶多了解过2401和红外。

目前,俺需要一个功能:我的仪器可能是摆在实验室,也可能是在野外,也可能是在工业现场,现在是需要把仪器的数据以短信的方式或实时的方式,发送到PC机上面来。

备注:PC机离仪器可能是很远的,肯定不是2401这种几百米能解决的,可能有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吧。就类似于在数据中心的PC机上面,收集仪器采集的信号。

我想咨询的是:

1、不知道采用GSM还是GPRS方式,在这里逛了一宿,也拿不定主意,实质是我对GPRS和GSM不熟悉。不知道它们的应用领域。
2、GSM和GPRS各有什么利憋,一般应用在什么领域。
3、如果我在仪器上有GSM或GPRS模块和程序,那么我需要做一个相应的小模块插在PC上面,方便接收数据吗?

PS:苹果猫兄,我知道你比较忙,但是我看了一下你们的EM310,还真不贵,至少对我的仪器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实现我所需要的功能。

谢谢各位鼎力帮忙。

网友:
都可以,具体看你的通讯数据量和实时性要求。

网友:
肯定可以实现
不难
GPRS适合你一些。

网友:
如果要简单,买个DTU模块即可!直接串口转GPRS.

网友:
建议选择GPRS
1:首先你需要一块协议转换器,与仪表通信,把仪表的温度,压力,体积等参数采集,然后输出;
2:然后你需要一块无线传输模块,与协议转换器通信,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GPRS上传到PC机中(主要点,数据掉线备份,实时上传,与上位机通信协议)
3:PC上要有相应的,监控软件,专门接收无线模块的数据.(主要点,数据采集量,点的数量)

如果楼主需要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详谈,我们有成熟产品应用在热电气行业.ligang6602@163.com

网友:
路过一下。

楼主有空过我这边来坐坐,给你看下演示,挺简单直观的。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

其次,再感谢老猫,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我所想实现的功能,需要一个GRPS模块就可以,上位机就让他们做上位机的去头疼去了,现在没时间了。

老猫兄,有时间,还真想过去你那边看看呢,反正也不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