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如何如何DDS芯片实现频率5M-100MHZ可调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0-11-02):
老板让做一个频率5M-100MHZ可调的,脉宽为500ps的脉冲信号发生器。初步想用DDS芯片来产生这个5M-100MHZ的可变时钟,然后通过外围的一些门电路及延时器件来实现脉冲宽度的调制。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不知道采用什么DDS芯片可以产生出5M-100MHZ可调的时钟信号,而且要求产生的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最好要控制在ns级以下~~~求各位高手赐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100Mhz的dds好像有点贵,adi有很多

用单片机加pll或是带pll的cpld/fpga

网友:
AD9951就行

或者直接用ADI时钟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ADI时钟是指的AD951X系列的吗

网友:
AD9858,能出400MHZ,本人收藏了4片,AD9854,本人也收藏了4片,

网友:
成本可高可低 你没说关键参数 你的相噪要求 -135dBc/Hz @ 100Hz 的话呢 先准备买个奥托的钱再说

要求平民一点呢 15个$吧

24Mhz 晶振 + AD9851 + CDCE421A + MAX(LVDS <> LVTTL)  1Hz - 133MHz

网友:
偷乐一下 AD9959 7片 配套ADT1-1 一包

网友:
看错了 你不是要等占空比啊
那就两路吧 DDS 要同步哦
后面用个高速与吧 TI NXP都有的

500PS 2GHZ 哦 这还是基频 波形好点的话 10次协波以上了

网友(2011-01-07):
楼主解决了吗, 脉宽为500ps的脉冲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B:

IO速度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