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转动后 积分角度基本为0,为什么?

楼主(2010-11-02):
大家好呀,下图是用串口示波器显示的图像,我将enc03顺时针转动一个角度,如图黑圈所示会有一个反冲,这个已经是我将高通滤波部分的电容加到了20uf与4.7uf并联,虽然反冲小了,但是时间长了,总的积分效果是积分出的角度先增到到一个值,然后又自己又回到零了,请问大家这个怎么避免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吗? 应该会积分出一个角度基本不变的呀 怎么又回到零了呢

网友:
电容去掉就好了,但是温漂不好处理

网友:
老問題了,基本上前面的高通等效於一個微分電路,會耦合角速度跟角加速度的值,導致積分後不是真實角度。
原廠的電路圖,用在航模上市作增穩控制用,輸出經過增益後直接抑制角速度。在控制上算是增加系統阻尼。
但是拿來做姿態量測就不適合了。

高通電路拿掉吧!

ENC-03輸出溫飄相對大點。但是如果起飛前校正基準+加速度計聯合估測。其實結果還OK的。
以開發遙控飛機增穩系統來說,ENC-03很夠用了。<--在渦輪F-16航模上試過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您的回答 但是我去掉高通的电容和电阻后输出就不对了 比如静止的情况下,x轴输出达到了3v多,而y轴输出才0.几伏,我以为同反相输入电阻不对称,但是我在同相输入端(就是enc03的out端)串入一个90k与10k的并联,但是输出还是一样不正常,但是enc03的输出是正常的,转动角度查看波形,基本没有反冲了,不知道这个输出不正常的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研究ENC03测量角度,控制姿态,能把你的电路发给我吗?谢谢了!niebing1987@hotmail.com

网友(2011-07-07):
楼主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积分的,我写的程序,积分出来的角度变化非常小,不动的时候角度也会变化
            AD_Value = ReadATD();
            w =  ((((float)AD_Value/4096)*Vref - ((float)AD_Value1/4096)*Vref))/0.67;
            angel += w*0.00016;
这是我的程序,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