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下Linux串口问题

楼主(2010-11-02):
我使用的片是AT91SAM9261,按官方默认配置编译出来的内核在启动后只添加了一个用于DEBUG的串口ttyS0,现在需要用到其他的串口,请问在哪里修改配置可以编译出启动后自动添加其他串口设备的内核呢?

网友:
我没有跑过linux,但是我想应该是在初始化在设备,比如uboot中

网友:
你看LINUX内核,在ARCH/ARM/MACH-AT91/BOARD-AT91SAM9261EK.C

网友:
楼上对
修改内核文件
很简单

网友:
我弄服务器的时候是在 /etc/xx中有个和启动有关的配置文件中修改的

网友:
可以创建串口啊,在/dev/

网友:
不知LZ用的哪个驱动,我们使用的SEP4020处理器的串口驱动好像用的就是8250.c,看了一下源码,只要定义一下各个串口的结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linux内核,在arch/arm/mach-at91/board-at91sam9261ek.c

你好,在这个文件里面static void __init ek_board_init(void)这个函数调用了at91_add_device_serial();函数,可是后者已经把所有的串口初始化过了,只是在内核启动后/dev下没有其他串口设备。linux刚刚开始玩,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弄服务器的时候是在 /etc/xx中有个和启动有关的配置文件中修改的

你的意思是制作根文件系统时配置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创建串口啊,在/dev/

我想在系统初次启动时就加载好它~

网友:
你在超级终端,试试 MDEV -S。这个命令,一般内核里面应该不只有注_册1个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