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24L01做接收,如何降低功耗?持续10多个MA的功耗,有点吃不消哇~~

楼主(2010-11-02):
用24L01做接收,如何降低功耗?持续10多个MA的功耗,有点吃不消哇~~

数据来源不定时,随机的,而且是实时的,不能延误。这样貌似无法做定时唤醒来解决了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请有经验的大侠说说~~~

网友:
那是。。。只有一直待机才行

网友:
没办法,接收电流就是这么高。
如果成本不敏感,可以加一个ASK的接收芯片,平时24L01P休眠,发射端要发射数据时,先发个ASK的信号去唤醒,然后再通过2.4G通讯。

楼主:
Mono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我的通讯距离要求不高。基本上在2米以内

ASK芯片有成品模块?自己做的话,外围复杂吗?

网友:
不知道对抗干扰要求高不高,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一个振荡器,用MCU产生调制信息,接收端做简单的接收和检波后接到MCU的INT,一般来说,2m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为何用ASK:ASK接收耗电极低,你可以大部分时间将MCU休眠,将nRF24L01p powerdown,只有ASK收到信号后再唤醒MCU,power up 24L01p,当然,这会带来些许延迟。

要求不高的话不用ASK模块,三极管振荡,用MCU产生一个调制信号,接收端用软件解调。
给个参考链接:http://tech.ddvip.com/2008/11/122758180294842_2.html , 我未细看,你自己体会,有问题可以提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