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5B毫伏档怎么这样不稳定

楼主(2010-11-02):
转到毫伏档,表笔悬空,液晶字乱动,这个现象是好还是坏?
然后测信号,我身体挪动一下位置,显示也在变,是表的问题,还是我电路的问题?
测量结束,表笔放在被测端不拿走,我把自己的电路板断电,结果F15B维持刚才那个结果很久,才回零,即使我拿下表笔,他也不回零。
是不是表的问题啊?
我的电路很简单,运放做的同相放大500倍,TI的OP07,输入信号接地,直接测放大后的失调电压。

网友:
万用表输入高阻抗,悬空受电磁环境影响,测量无误就ok。

网友:
自动量程的mv档位阻抗为1000M,,1V以上为10M 。。。。

所以自动表的mv档位 是不归零的。。。。。

网友:
只要两只表笔短路时显示0就OK了。

网友(2011-08-18):
这种情况很正常,测试数值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