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中断问题

楼主(2010-11-02):
以下程序是在网上抄的!
想用proteus 7.7 试试
发现进不了中断。。
大虾给看下!!!

#include "inc\config.h"

#define  EINT1        1<<28//PINSEL0
#define  EINT2        1<<30//
#define  EINT0        1<<0 //PINSEL1
#define IRQV  0x18  // Normal interrupt
/*******************************************************************************
*名称:IRQ_Eint0()
*功能:外部中断EINT0服务函数,取反LED1
*******************************************************************************/
#pragma vector=IRQV //此处写入中断向量
__irq __arm void IRQ_Eint0(void)
{  unsigned int   i;

   i=VICIRQStatus;               //读出VICIRQStatus的值
   i=IO0SET;                      //读取当前LED1控制值
   if((i&LED1CON)==0)            //控制LED1输出
   { IO0SET=LED1CON;
   }
   else
   { IO0CLR=LED1CON;
   }
   while((EXTINT&0x01)!=0)       //等待外部中断信号恢复为高电平
   { EXTINT=0x01;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0x00;
}
/*******************************************************************************
*名称: IRQ_Eint1()
*功能: 外部中断EINT1服务函数,取反LED2
*******************************************************************************/
#pragma vector=IRQV //此处写入中断向量
__irq __arm void IRQ_Eint1(void)
{ unsigned int i;

  i=VICIRQStatus;                  //读出VICIRQStatus的值

  i=IO0SET;                         //读出当前LED2控制值
  if((i&LED2CON)==0)               //控制LED2控制值
  { IO0SET=LED2CON;
  }
  else
  { IO0CLR=LED2CON;
  }
  while((EXTINT&0x02)!=0)          //等待外部中断信号恢复为高电平
  { EXTINT=0x02;                   //清除EINT1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0x00;
}
/*******************************************************************************
*名称:main()
*功能:初始化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及I/O连接等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EINT1;                   //设置I/O口工作模式,P0.14设置为EINT1
  PINSEL1 = EINT0;                   //P0.16设置为EINT0

  IO0DIR = LED1CON|LED2CON;            //设置LED1,LED2控制口为输出,其它I/O为输入
  IO0CLR = LED1CON|LED2CON;
  IO0SET = LED1CON|LED2CON;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设置所有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0x0E;           //EINT0通道分配到IRQ Slot0,即优先级最高
  VICVectAddr0 = (int)IRQ_Eint0;      //设置EINT0向量地址
  VICVectCntl1 = 0x20|0x0F;
  VICVectAddr1 = (int)IRQ_Eint1;
  VICIntEnable = 0x0001C000;          //使能EINT0,EINT1,EINT2中断
  EXTINT=0x07;                       //清除外部中断 EINT0,EINT1,EINT2

  while(1);                         //等待中断
// return(0);
}

楼主:
LED没有反应。。。在线等。。

楼主:
希望得到回复!

网友(2011-02-13):
可能是启动文件 startup.s   设置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用周立功模版的,如果是的话应该加上  IRQEnable();  使能IRQ 中断    涉及到启动文件问题,发工程整个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