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模拟方式读写DS12C887出问题了。老是读到地址,时钟也不走。怎么去处理?

楼主(2010-11-02):
我用的是Atmega16,始终读不到正确的值!

听说是A寄存器没有启动,但是我将A寄存器设为0x20还是不行啊。

这个是读写时序,I/O口没有弄错
void DS_Write(char addr,char data)  //写时序,intel方式
{
        DS_DB_OUT;
        DS_DS_H;
        DS_RW_H;
        DS_AS_H;
        DS_DB=addr;
        DS_AS_L;
        DS_RW_L;
        DS_DB=data;
        DS_RW_H;
        DS_AS_H;
        DS_CS_H;
}

char DS_Read(char addr)  //读时序,intel方式
{
        char sz;
        DS_DB_OUT;
        DS_DS_H;
        DS_RW_H;
        DS_AS_H;
        DS_CS_L;
        DS_DB=addr;
        DS_AS_L;
        DS_DS_L;
        _delay_ms(10);
        DS_DB_IN;
        sz=PINA;
        DS_DS_H;
        DS_AS_H;
        DS_CS_H;
        return sz;
}

附上主程序部分代码:

                DS_Write(0x0A,0x20);
                DS_Write(0,ss);  //秒
                DS_Write(1,0);
                DS_Write(2,mm);  //分
                DS_Write(3,0);
                DS_Write(4,hh);  //小时
                DS_Write(5,0);
                DS_Write(6,0);
                DS_Write(0x09,YYYY);  //年
                DS_Write(0x08,MM);    //月
                DS_Write(0x07,DD);    //日
                DS_Write(0x0A,0x20);*/
        while(1)
        {
                ss=DS_Read(0);
                mm=DS_Read(2);
                hh=DS_Read(4);
            //后面省略了.....

读出来的时间结果是:  04:02:00  ,分别对应相应的寄存器地址。是不是时序错了?附上时序图

网友(2011-01-21):
回复 楼主:

我今天在搞就出现你这问题,一模一样的,你的现在解决了吗?请教您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是不是atmega单片机不兼容Intel总线格式?

网友(2012-07-13):
怎么我也是读出的是地址呀,怎么都不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呀?太监贴呼呼开玩笑昂

网友(2012-08-31):
我也是啊

网友:
有大神相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