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个卖同步轮的地方?

楼主(2010-11-02):
(1)请推荐一个卖同步轮的地方,MXL齿数20左右,要求孔径5mm,用顶丝上在42步进电机的轴上面,如果是XL齿数15左右也可以,共需要12只。找了很久,大多要订做价格很贵的
(2)请教一个问题,跟步进电机相对的同步轮怎么固定,两同步轮之间相距70cm,用1cm宽的同步带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这么长的带啊

网友:
楼主考虑旧设备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长的带啊
光轴的行程就是这么长的。

回复 网友B:
楼主考虑旧设备拆吧
拆的很难凑齐这么多一样的配对,淘宝上看了看合适的大多只有几只。

网友:
莫非是。。。贴片机?

网友:
我们这边市场上就有啊 我们常用的

没见到过1cm宽的!!!

网友:
这么长的同步带精度可好?同步带的收缩需要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