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0-11-02):
大家好,买了个继电器,摊主说是双刀双掷的,但是不会测引脚,请知道的XX们告诉方法,谢谢。
测量方法即可,谢谢啦。

网友:
楼主如果够仔细的话 看侧面:

网友:
线圈脚上通上额定电压可测得常开点,不通电时可测得常闭点及工共端,线圈脚则是用电阻表直接测。这东东一看引脚就知道是拆机品···

楼主:
侧面没东西的。
只有顶部有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