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主板真便宜,能不能将多块主板组合成一台“超级”计算机

楼主(2010-11-03):
这几天台式机的主板坏了,想在网上找块二手的换,结果一查吓死人。。。主板+CPU总共才100块钱!

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方案能将10块这样的主板+cpu组合起来,组成一台“超级”计算机,性能应该会不错。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现实?

网友:
可以的,类似的技术就是云运算。

网友:
最近热炒的所谓云计算技术,和超级计算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云计算强调的是短计算周期、高并发,即大量服务器为很多用户做着不同的小事情。云计算的基础框架之一是Apache Hadoop。
超级计算机通常面向较单一的计算任务,强调协同并行运算,大量服务器做同一个大事情。超级计算机的基础框架之一是Open MPI。

超级计算机一般需要订制的高带宽低延时通讯网络,而且是树状和立方体复合交连拓扑的,以满足协同计算的数据交换需求。小规模计算群集也可以用千兆以太网搞定,不过交换机性能要好。

网友:
多电脑组成分布系统,可以大大提高计算能力,功耗是最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热炒的所谓云计算技术,和超级计算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云计算强调的是短计算周期、高并发,即大量服务器为很多用户做着不同的小事情。云计算的基础框架之一是apache hadoop。
超级计算机通常面向较单一的计算任务,强调协同并行运算,大量服务器做同一个大事情。超级计算机的基础框架之一是open mpi。
超级计算机一般需要订制的高带宽低延时通讯网络,而且是树状和立方体复合交连拓扑的,以满足协同计算的数据交换需求。小规模计算群集也可以用千兆以太网搞定,不过交换机性能要好。
gzhuli  咕唧霖   真有学问

网友:
如果不考虑耗电的话,应该可以实现。
一台一台的配置,哈哈。

网友:
说实话,我那个回复纯粹是侃一下国内那些云而已不要当真…

网友:
一个不错的课题。
如果楼主实现这个类机群或群集的系统,你一定能成为服务器行业的新星。
往往是一个想法成就一个人。

网友:
借这个话题,帮忙推荐一款无线交换机 OR 带无线路由功能的猫,24小时挂BT用!
我现在用的tl-wr541g+ 总是死机,升级固件之后更甚,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问goole吧,他家就这么弄了一堆pc当服务器

网友:
问题是你有了这台超级计算机,能用来做什么????

网友:
超级计算不知能不能实现,但想组一台超级耗电的计算机一定能行。
据说今年冬天会比较冷,弄上50台搭个床肯定暖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借这个话题,帮忙推荐一款无线交换机 or 带无线路由功能的猫,24小时挂bt用!
我现在用的tl-wr541g+ 总是死机,升级固件之后更甚,我都郁闷死了。

加内存,加flash 上散热片,然后可以刷dd-wrt 就好了

网友:
一个想法往往能成就一个人--------那是在外国

网友:
dd-wrt不支持我的路由型号。

网友:
楼主做起来,我们等着看看。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淘了个RG100A-AA  具体你搜下  刷了openwrt

网友:
可以考虑设计一套“家庭云系统”,支持多用户登录;在再设计一款简化版“ipad”,只负责无线通信与显示的。所有任务由
“ipad”登录“家庭云系统”来处理。

网友:
最致命的问题:

稳定性

网友:
得有把这些CPU协调起来的能力啊
普通linux系统行不行?linux是支持多CPU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得有把这些cpu协调起来的能力啊
普通linux系统行不行?linux是支持多cpu的吧?

协调多台电脑的软件4楼已经列了两个,Hadoop和Open MPI,都是主流的开源解决方案。
Hadoop像Yahoo, Ebay, Facebook等巨头都在用。
Open MPI在top500中也占很大比例,包括前两年的TOP1、现在排第三位的IBM Roadrunner也是用它的。

网友:
问题是主板与主板之间的链接带宽

网友:
10快这样的主板性能比一块新型的主板性能好多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快这样的主板性能比一块新型的主板性能好多少哦?

就运算能力来讲,10套二手硬件组群集的性能绝对比同样价格的一套最新硬件强很多。

网友(2011-06-28):
回复 网友D:

坏掉一两台也能继续工作.

网友:
操作系统谁来开发?哈哈,XP肯定是不行了....

:-)

网友:
买两块NV的显卡就是小型超级计算机了。

曙光不是出了个用NV显卡的?有些生物实验室用来做蛋白质分析和DNA测序用。像物理方面实验室用来算分子的各个物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天河一号是用AMD的。

网友:
这点破板子够你修的了。

网友:
又耗电性能还和单个八核的一样还不如直接买个八核电脑呢

网友:
没那么耗电,不是所有时刻CPU都在满负荷运行

网友:
既然是组合,就有带宽限制。处理多任务好,单任务甚至不如其中一台。

网友:
现在是不上不下的时刻,图拉丁P3-S年代太久远,性能受限于主频和SDRAM带宽,P4则受限于架构能效比,所以二手平台的性能和能效比都跟不上最新的平台。
P3-S 1.4G + 815E集显总体功耗在60W以内,而P3-S 1.4 + SD133的性能可以赶上P4 2.0 + DDR266,所以在P4时代,P3-S组成群集是可以干掉同等能耗的P4的。现在的Core2架构是从图拉丁架构改进来,而主频和内存均已大幅提升,所以P3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如何协同作业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的旧电脑cpu晶体管规模跟现在i7  的十几亿的规模能相提并论吗???  估计十几个老的cpu处理速度都不一定有现在新的快,况且那十台老电脑的功耗高的惊人啊 ,而现在的四核八核  功耗都在130w 以内   况且如何实现十台电脑间的通讯呢?  人家云计算机是经过特殊设计,况且这个操作系统估计就是个问题   1+1 不一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