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外扩512K SRAM用list_mem显示却不到512K?

楼主(2010-11-03):
使用的是F103ZE芯片,外扩地址与Radio的设置一样,不过有个疑问如题所述。

FinSh 截图 (原文件名:list_mem.png)

网友:
内存管理器有管理开销的,所以实际的值会少些字节。

网友:
小声的问一句,为什么只外扩512K呢。如果将来radio升级到在线TV,那不是不够用了嘛。

楼主:
谢谢 ffxz的回复,不过还有疑问。

为什么用list_mem看不出片内64K+片外512K的容量,
是不是当设置外扩SRAM时内存管理器会把片内的64K都给分配了?

楼主:
呵呵,2楼是在开玩笑吗?在线TV用sigma的SOC还差不多。

网友:
片内的SRAM用于数据段,即保存变量。所以这块空间不属于动态内存范畴,不会显示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ffxz的回复,不过还有疑问。
为什么用list_mem看不出片内64k+片外512k的容量,
是不是当设置外扩sram时内存管理器会把片内的64k都给分配了?

不是有了嗎..
524264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片内的sram用于数据段,即保存变量。所以这块空间不属于动态内存范畴,不会显示出来
那用malloc 可以用那512K SRAM 嗎?

网友:
我自己看亂了....

楼主:
噢,明白了,谢谢ffxz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