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求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3):
最近做个控制舵机的程序。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main()
{
    DDRD|=0X30;

        TCCR1A=0X63;
        TCCR1B=0X1B;

        OCR1A=1249;
        OCR1B=250;
}
想产生2Khz的方波,可是示波器就是给出了250Hz的波形 实在郁闷 难道是我的示波器坏了??还是程序有问题。这程序都是看着教程写的呀

网友:
可能时钟设置被8分频了。设置下熔丝位

网友:
8分频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熔丝位未设置,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