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电机一个步进电机控制,求pic芯片推荐

楼主(2010-11-03):
我们的项目需要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外购,采用pid控制,pwm输出给驱动器,其他还有LCD的简单显示和键盘的一些输入,这样一个系统的话,请问PIC中的那款芯片合适点,成本高一点没关系,关键要能实现这些功能。请大侠们推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所有电机的驱动器都有的话,那么MCU仅仅是产生三路频率独立的PWM信号,这个PIC24应该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所有电机的驱动器都有的话,那么mcu仅仅是产生三路频率独立的pwm信号,这个pic24应该就可以。
带ccp模块就能实现pwm,是不是需要带三个CCP来产生三个频率独立的PWM?
谢谢哈

网友:
如果你需要独立控制三个电机,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来标记速度的和位置的。因此需要三个独立的pwm

网友:
PIC16F913就可以,28脚DIP封装,内置lcd段码驱动,引脚不够就用PIC16FP14,44pin TQFP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c16f913就可以,28脚dip封装,内置lcd段码驱动,引脚不够就用pic16fp14,44pin tqfp封装

请教,这个单片机如何产生那个3路独立PWM?根据数据手册,它的2个CCP模块只能用同样的定时器。就算软件产生PWM,它也就3个定时器,全拿出来做PWM?

网友:
PIC18通常有4、5个定时器,2个CCP。2个CCP可以使用定时器2或者定时器4作为时钟源,再加一路软件PWM可以达到3路独立PWM输出。

PIC24普通的型号虽然有一堆输出比较模块,但是只能使用Timer2或者Timer3作为时钟源,所以只能产生2路独立硬件PWM,但是它的定时器也一大堆,所以靠定时器可以再产生一路软件PWM。

不过上面只是通常而言,PIC16\18\24中也有很多PWM特别多的型号,还有带Motor Control PWM模块的,有带Power Control PWM模块的,得慢慢找。

参考http://www.1632bit.com/supports_show.asp?ID=358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只能产生两路PWM

网友(2010-12-05):
TMC457可以实现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