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步进电机程序为什么外面不懂,可以感觉到里面动呢

楼主(2010-11-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void);
void set(void);
sbit F1 = P1^0;//各口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void main(void)
{
        uint i;
        F1 = 1;//初始化
    F2 = 1;
    F3 = 1;
    F4 = 1;
        for(i=2000;i>0;i--)
        {
                set();
        }
        while(1);
}
void delay()
{
        uint y;
        for(y=100;y>0;y--);
}
void set()//8拍
{
                F1 = 0;                    //0xf1 //A
        F2 = 1;
                F3 = 1;
        F4 = 1;
                delay();

                F1 = 0;                    //0xfc //AB
        F2 = 0;
                F3 = 1;
        F4 = 1;
                delay();

                F1 = 1;                    //0xf2 //B
        F2 = 0;
                F3 = 1;
        F4 = 1;
                delay();

                F1 = 1;                    //0xf9 //BC
        F2 = 0;
                F3 = 0;
        F4 = 1;
                delay();

                F1 = 1;                    //0xfb //C
        F2 = 1;
                F3 = 0;
        F4 = 1;
                delay();

                F1 = 1;                    //0xf3 //CD
        F2 = 1;
                F3 = 0;
        F4 = 0;
                delay();

                F1 = 1;                    //0xf7 //D
        F2 = 1;
                F3 = 1;
        F4 = 0;
                delay();

                F1 = 0;                    //0xf6 //DA
        F2 = 1;
                F3 = 1;
        F4 = 0;
                delay();
}
这就是那个程序,结果是可以感觉到里面在动,外面轴没有动啊

网友:
把你的延时时间调长些,试试!

网友:
可能启动频率太快,电机启动不了吧,需参照步进电机式样书

网友:
我补充一点,484驱动不够。

网友:
换相加延时啊..........这频率近1US变化一次,你的步进受不了

另外最好加驱动,51那点小电流驱动个数码管都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延时时间调长些,试试!

回复 网友B:
换相加延时啊..........这频率近1us变化一次,你的步进受不了
另外最好加驱动,51那点小电流驱动个数码管都费劲

网友:
延时调大点,现在的延时大概是接近一毫秒在十二兆晶振的情况下。

网友:
好个“外面不懂,里面在动”

网友:
可能是你电机驱动器的功率不够大。

建议:
1.看一下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否适合你的电机
2.看一下驱动器的电源输出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延时时间太短,一会你那步进电机该冒烟了!

网友:
驱动步进电机时常见的只振不转——频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