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 大家来给建议 发资料

楼主(2010-11-03):
鄙人从零开始学FPGA/CPLD,各位过来人给点建议,分享下经验,共享点资料。

首先,论坛里FPGA的各种资料很多,但是很杂,对于新手,很迷茫,谁提供份完整的初级的教材。

第二;Verilog 应该用什么软件编程,能仿真看到波形的那种,在网上搜了几个安装后发现很不会用,谁给发个常用的吧,最好是破_解版的,然后有软件的使用技巧教材的话也狂发吧。

第三:各位分享下经验聊聊天吧,说说使用FPGA/CPLD的感受。

网友:
编程软件都是芯片厂商提供的,有免费版的

网友:
我来助阵!

网友:
艾米电子都来 广股了  去他那

网友:
最好有小牛的人带路。

网友:
用Quartus II吧,按一般的嵌入式开发流程,自己多尝试一下,两天之内应该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大体给个能看仿真波形的流程吧。
进Quartus II之后,Create a new project -> Create a new file(如果是新手,建议学Verilog入门)-> Add the .v file to your project and then compile your project -> Assign pins(if you have not assigned the device , do it before this)
这样如果没有err提示的话,大问题应该没有了。为了看仿真波形,最好用波形编辑器编辑一下波形.打开Waveform Editor, create a .vwf file and save it. At lastt, open the Simulate Tools and click the Simulate button.一般来说,你编辑好仿真输入波形后Quartus会自动将它加入到Simulate Tools里面,所以点击一下仿真按钮就可以了。如果出错了,按照提示去找。如果找不出来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找,建议先熟悉任何一款单片机或DSP的开发环境后再来研究Quartus,或者沉下心多自己想想办法。总之我上面说的是一个大体思路。如果你能在学习中自己想明白了这个思路,就不会有问题了。当然,实在不行可以买本书看看,还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