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敏电阻在LTspice中怎么表示?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0-11-03):
请问在LTspice里怎么表示一个热敏电阻,是直接拿普通的电阻,然后设置它的参数吗?

网友(2012-06-27):
朋友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2012-12-15):
同问  不知LTspice 是否能仿真器件的温度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不知LTspice 是否能仿真器件的温度特性?

怎么不能...?

这不就是一个放大器输出端随温度变化的零点漂移:

网友B:
给大家贴一个电脑风扇的温度感应调速电路仿真,其中有使用到热敏电阻。仿真结果黄线是热敏电阻值随温度改变曲线。

原电路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3955870-1-4.html

附件内有: 仿真.asc 及 NTC.asy 文档

网友:
谢谢 楼上及楼上的楼上
.STEP TEMP 0 75 2
命令怎么加上的。

网友:
那是 SPICE Directive, 即 SPICE 指令,在电路图中按 's'键,在弹出的视窗直接输入便可。

网友(2014-01-24):
引用 网友B:
给大家贴一个电脑风扇的温度感应调速电路仿真,其中有使用到热敏电阻。仿真结果黄线是热敏电阻值随温度改变 ...

你好 我看到比热敏电阻的spice语言  不知道有保险丝的模型吗?或者spice?

网友(2017-08-28):
一个电脑风扇的温度感应调速电路仿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B:
给大家贴一个电脑风扇的温度感应调速电路仿真,其中有使用到热敏电阻。仿真结果黄线是热敏电阻值随温度改变 ...

你好,那个热敏电阻NTC.asy在那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