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触摸芯片导致原本稳定的电平出现跳变,知道的请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0-11-03):
波形图 (原文件名:波形.JPG)

我在洞洞板上焊了个mach3并口接口板,测试驱动步进电机正常,手触接继电器的那俩个74HC14或74HC244时,问题出现,继电器开始不停跳。
图为我测三极管B极波形,可以看出不停跳变!

这是什么原因啊?
不解!

网友:
我用74LS138时也遇到过,芯片是假的,后来用原装的ALS138,别说手摸,就是弄上点水都没事。

楼主:
晕,这么夸张!

楼主:
这个是板子的原理图,参照本站莫老大的和另外个人的电路做的!

网友:
74芯片输入管脚有无悬空的?例如有的输入管脚接到插座,但插座没接到上级控制板就不行。如果有,会影响芯片工作状态,输入脚必须有确定状态。
还有就是滤波,每个74芯片是否临近电源和地接了0.1uF滤波电容,没有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
输入阻抗太高感应到50HZ的交流电。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加上(下)拉电阻。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我已经弄清楚问题啦,以后用74的芯片要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