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LM3S下调试网口的时候,芯片MAC是怎么定的

楼主(2010-11-03):
求助各位前辈,芯片MAC(比如LM3S8962)是如何定的,是不是随便写的呢?好像只能写进一次,写完不能修改的
困扰中,没看到芯片资料上有写到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可以在程序中随便指定一个,如果你的网络中没有DCHP服务器,也要在程序中指定一个静态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我做的这个板子可能只是用在局域网,不过,这个MAC确实想了好久都没有答案,以前没用过这款芯片的,
我看到周立功论坛上例程有的指定的是00-14-97-F0-06-4F,就很费解
呵呵,随便指定MAC地址,然后在程序中指定一个静态IP,我试试看
谢谢您!

网友:
00-14-97-F0-06-4F 00-14,第二个一定是偶数才可以的

网友:
我的做法是: MAC的后4字节和其IP相同.

网友:
2楼,为什么要是偶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形象的说,MAC地址就如同我们身份证上的身份证号码,具有全球唯一性。MAC地址是需要到IEEE购买的,如果只用于局域网,保证局域网内的地址不重就行,可以自行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随便烧进去了一个,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