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8与sim900串口连接,无法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电路的连接关系很简单

MSP430             SIM900
RXD   ------         TXD    (两者之间加了一个10K上拉电阻到3.3V)
TXD  -------        RXD     (两者之间串了一个22欧姆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sim900接收msp430的AT命令,没有反应;  sim900给430发的数据,后者接收正常(用PC机接一个232转换板给SIM900发AT命令)

后来我用STM32代替msp430,就替换了收发两根线,别的地方没动,就一切OK了。因为本人是头次用430,所以经验不足,忘高手指点。以下是配置程序,我用的是uart1。还有就是430发的AT命令通过232转换连到PC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能观察到。

#include  "msp430x24x.h"

void Init_uart1(void)              //  TX or RX between the GSM , P3.6 and P3.7
{
  UCA1CTL0 = 0x0;
  UCA1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1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1BR1 = 0x00;                           //
  UCA1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1IE |= UCA1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

void Uart1_SendChar(unsigned char chr)
{

           while (!(UC1IFG&UCA1TXIFG));
           UCA1TXBUF = chr;

}
void Uart1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
        {
           Uart1_SendChar(*ptr++);  // 发送数据
        }
}

主程序调用Uart1_SendString("AT\r");

网友:
Uart1的两个单片机IO口没有设置成Uart使用,还是普通IO口  PXSEL 设置一下

楼主:
回楼上,设置过了P3SEL = 0xF0; UART0也用了,接的是GPS

网友:
我做过EM310和GTM900,如果确认串口没有问题的话,问题应该出在模块初始化及模块硬件启动上。好好对比一下STM32代码,如果STM32代码通过,问题应该出在延时上。

楼主:
恩 有道理 我再试试

楼主:
应该是时钟问题,之前我系统时钟用的是DCO_1MHz,而串口时钟用的是32.768khz,现在我统一都用DCO_1mhz,两者通信正常了,先把代码贴出来,因为只是刚刚调试,代码还不是很完善,仅当参考。

void Init_uart1(void)              //  TX or RX between the GSM , P3.6 and P3.7
{

/*  UCA1CTL0 = 0x0;
  UCA1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1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1BR1 = 0x00;                           //
  UCA1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104;                            // 1MHz 9600; (104)decimal = 0x068h
  UCA1BR1 = 0;                              // 1MHz 9600

  UCA1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1IE |= UCA1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 UC1IE |= UCA1TXIE;                          // Enable USCI_A1 TX interrupt         实际调试串口时,再将此命令打开

//   _EINT();
}

void Set_DCO(unsigned int Delta)            // Set DCO to selected frequency
{
  unsigned int Compare, Oldcapture = 0;

  BCSCTL1 |= DIVA_3;                        // ACLK = LFXT1CLK/8
  TACCTL2 = CM_1 + CCIS_1 + CAP;            // CAP, ACLK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SMCLK, cont-mode, clear

  while (1)
  {
    while (!(CCIFG & TACCTL2));             // Wait until capture occured
    TACCTL2 &= ~CCIFG;                      // Capture occured, clear flag
    Compare = TACCR2;                       // Get current captured SMCLK
    Compare = Compare - Oldcapture;         // SMCLK difference
    Oldcapture = TACCR2;                    // Save current captured SMCLK

    if (Delta == Compare)
      break;                                // If equal, leave "while(1)"
    else if (Delta < Compare)
    {
      DCOCTL--;                             // DCO is too fast, slow it down
      if (DCOCTL == 0xFF)                   // Did DCO roll under?
        if (BCSCTL1 & 0x0f)
          BCSCTL1--;                        // Select lower RSEL
    }
    else
    {
      DCOCTL++;                             // DCO is too slow, speed it up
      if (DCOCTL == 0x00)                   // Did DCO roll over?
        if ((BCSCTL1 & 0x0f) != 0x0f)
          BCSCTL1++;                        // Sel higher RSEL
    }
  }
  TACCTL2 = 0;                              // Stop TACCR2
  TACTL = 0;                                // Stop Timer_A
  BCSCTL1 &= ~DIVA_3;                       // ACLK = LFXT1CLK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_DINT();                                  //关闭所有中断

    CLR_DOG;                             //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  SET_DOG;                          // 开启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SEL = 0xF0;                             // P3.4,5 = USCI_A0 TXD/RXD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P5DIR = 0xFF;                             // All P5.x outputs
  P5OUT = 0;                                // All P5.x reset
  P6DIR = 0xFF;                             // All P6.x outputs
  P6OUT = 0;                                // All P6.x reset

  Set_DCO(DELTA_1MHZ);                      // Set DCO and obtain constants

// Init_uart0();
  Init_uart1();

  /******************** make Three LEDs flash 5 *********************/
  for ( i = 0; i<10 ; i++ )
  {
   delay(10);
   P1OUT = ~ P1OUT;
  }
  P1OUT = 0xFF;
  /******************** Final Trun off after flash 5*****************/

  Timer0_Init();             //50ms中断

//  Delay_ms(1000);         //等待 GSM模块上电后的硬件初始化。

    _EINT();             //总中断打开

  // GPS_Init();
   sim900_init();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for(;;)
   {

    Uart1_SendString("AT\r");
    for ( i = 0; i<10 ; i++ )
     {
        delay(100);
     }
       }

}

网友:
为什么要一个上拉一个串电阻啊?而且是

MSP430     SIM900
RXD   ------TXD    (两者之间加了10K上拉电阻到3.3V)
TXD  -------RXD     (两者之间串了一个22欧姆电阻)

SIM900 的手册中说的电压范围是3.4~4.5V,你用的是多少?
假如比3.3高,会不会是信号电平的问题?
我觉得上拉和串电阻应该换换
因为SIM900 比MSP430信号电平高的话,
应该串个电阻在  SIM900 TXD到MSP430  RXD 以保护430的IO
而MSP430 TXD到SIM900  RXD 应当加电阻上拉到SIM900的电源。以提高msp430输出高电平的电压值。

MSP430    SIM900
RXD <------TXD     (两者之间串了一个22欧姆电阻)
TXD ------>RXD     (两者之间加了10K上拉电阻到4.2V)

这样会不会更可靠些

网友(2012-12-24):
你好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正在纠结于硬件的连接  希望大神能给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QQ 779742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