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太阳能有关的方向控制功能的小车 是竞赛题(求思路)

楼主(2010-11-03):
这道题粗一看 好像不难。但是我们却拿不出很好的方案,一是电容太小10UF!! 二是还要方向控制!!求各位大侠指点! 给点思路也行,先谢谢了! 题目如下

1.        功能设计要求
给定一定尺寸的太阳能电池板,根据光-电转换原理,设计一种可将该光能转换为电能并可用来驱动小车行走的装置。该自行小车在前行时能够自动避开赛道上设置的障碍物(每间隔1米,放置一个直径20mm、高200mm的弹性障碍圆棒)。以小车前行距离的远近、以及避开障碍的多少来综合评定成绩。
给定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不大于0.1m2,    ((竞赛时统一用电容为10μF 的电容器,不能用蓄电池。))???!!
要求小车前行过程中完成的所有动作所需的能量均由此能量转换获得,不可使用任何其他的能量形式。
小车要求采用三轮结构(1个转向轮,2个驱动轮),具体结构造型以及材料选用均由参赛者自主设计完成。要求满足:①小车上面要装载一件外形尺寸为¢60×20 mm的实心圆柱型钢制质量块作为载荷,其质量应不小于750克;在小车行走过程中,载荷不允许掉落。②转向轮最大外径应不小于¢30mm。
(见图1-2)

图如下

求各位大侠 给点思路!  我们想因为是太阳能电池板 能量不足。把转向部分做成纯机械,用连杆和圆盘。但是机械的积累误差太大,后面必定要撞上!! 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
一个10uF电容还是N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题上没说清楚,没说电容用一个还是N个。这出题人。。。无语

楼主:
哎 没人给点思路呀! 继续等!!

网友:
NC题目连时间都没规定,换个减速比超大的电机,慢慢走。。。

网友:
给光电池加个透镜聚光可以吗

楼主:
我不明白 10UF电容是干什么的!! 超级电容!!噢差的太远!! 我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明白 10UF电容是干什么的!! 超级电容!!噢差的太远!! 我晕!!

网友:
0.1m2的太阳能板,阳光足的话能出15W的功率了,推动这小车足够了。

网友:
电容只是给你电路用的,太阳能电池就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