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ws老师请进,请教125KHz RFID问题

楼主(2010-11-03):
总结如下:
读卡器,发射125K波
图C:
||||||||||||||||||||||||||||||||||||||||||||||||||||

ID卡收到后,发送数据,只需往线圈上电就行了,不需加125K载波:
图D: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读卡器感应到ID卡的线圈发射的波形,并对自己发射的125K载波产生影响,从而在线圈处得到:
图E:

|||||    |||||||    ||||||||    ||||||||
|||||||||||||||||||||||||||||||||||||||||||||||||

再经2770或其他分立元件滤波,又得到:
图F:

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   |________|   |______|

这就是反码产生的原因。

应该没错了吧,fm007 大侠?
我就是用单片机生成图D的时候错了,以为也要加上载波的。
而先前能用,那是因为加上天线后,距离过近,反而影响到了读卡器的一些器件(肯定不是天线部分),在那儿感应得到的波形。

所以造成了这个现象,现在我将波形反转,
就能模拟一张卡了,距离跟普通卡片一样,再就是要再搞天线了,怎么能够远距。

感觉用2770,还是挺好的,因为
可以做读写、是否载波。
象这种发射,只要不给2770加电,就能在天线端得到图D波形,就能模拟卡片了。
加上电,控制CFE,就是载波发射,写5557卡时使用。
====================================================================================================================
我把线圈的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到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推挽输出上,由M48的一个端口来控制线圈是否加电,M48不间断地产生图D的曼码反码的波形,
发送的各个位经我示波器抓波阅读没有问题,但我拿到门禁上刷却死活没反应,而用被仿的ID卡去刷是没问题的,请wxws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另外,为什么图D的线圈电压波形会影响读卡器产生图E的波形?
电路如下:

楼主:
重贴图片,电路如图,只是把线圈的另一端接地了(即C10短路掉)

网友(2015-11-17):
引用 楼主:
重贴图片,电路如图,只是把线圈的另一端接地了(即C10短路掉) ...

分立元件的电路我有,不过原理我不是很懂。只知道曼彻斯特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