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红外遥控的编码与解码实现(附源代码)

楼主(2010-11-03):
//编解码波形(NEC)
//________________         __  __   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 |_| |__|   "0"高:0.56ms+低:0.565ms=1.125ms
//|<-    9ms    ->|<-4.5ms>|"0"| "1"|   "1"高:0.56ms+低:1.69ms =2.25ms
//|<-  引导码   ->|<-起始码|<-8位地址->|<-8位地址->|8位数据->|<-数据反码->|

//占用资源:TB CCR0中断 CCR4 CCR5中断  CCR0赋值为1125 时钟1MHz
//红外输出端P2.0 32768Hz
//P2.1为红外输入端口

此编码为常见的红外遥控编码,可以完成红外遥控或红外数据的传输

主要算法:
编码: 用3278Hz频率(P2.0第二功能输出ACLK)驱动红外二极管发送数据(应为38KHz 红外接收头要求,我用的是近距离模拟的,考虑到定时器资源宝贵,暂用32K代替,经验证近距离可以完成传输,使用是可以改为由TA的P1.2输出,稍微改下程序即可:初始化TA,让P1.2口输出38K的pwm波,宏定义中的BIT_0/1改为P1.2口的第二功能开关即可)
发送时先由TB的CCR0的中断控制时间完成9ms的红外发射和4.5ms的停止  然后用CCR0和CCR4的中断完成数据的发送

解码:CCR5定时没450ms中断一次对数据进行检测发现低电平进入数据帧判断 若引导码和起始码正确则进入数据接收逻辑,完成数据段接收

楼主:
430的红外遥控,上一个程序比较复杂,编解码放一块了,而且结构不很清晰,下边要添加分开的代码
先写遥控的程序:即读取遥控器代码
自己顶下

楼主:
分离出的红外遥控部分:
  红外遥控的代码
*      ________________         __  __   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 |_| |__|   "0"高:0.56ms+低:0.565ms=1.125ms
*      |<-    9ms    ->|<-4.5ms>|"0"| "1"|   "1"高:0.56ms+低:1.69ms =2.25ms
*      |<-  引导码   ->|<-起始码|<-8位地址->|<-地址反码->|8位数据->|<-数据反码->|
*
若长摁遥控器的一个键,会发9ms的高电平,2.5ms低电平,代表这个键值被重复发送

  程序为了能和红外的发送合用以及其他合用,TBCCR0设为1125-1,1.125ms 用TBCCR5定时,每440us扫描一次,这样保证不漏掉一个每一个高低电平,又能在中断外的执行其他程序,不会阻塞其他程序的正常运行,能较好的在实时要求较高的场合下使用

程序用了状态机机制,state=0,等待数据的到来 =1,读取引导码,并作出一定判断,非正确引导码,则设state = 0,继续等待数据的到来,正确,则设state=2,进入读取数据状态,数据读完又回到state=0,等待数据。

  读取数据的算法:先等待低电平的到来,确认一位数据的到来,在等待440*2或440*3us后是否有低电平,若有,则这位数据是0,又因现在是低电平,已经确定即将是新一位的数据,则直接进入下一位读取,否则440*3us后依然是高电平,则是数据1,重新等低电平,然后继续下一位。

楼主:
上一个红外遥控程序有一定问题,当发送的数据码是奇数的时候接收会有错误,原因是接收时,新一位数据的标志位dataFlg没有置零,导致下一个数据帧接收时,无法读取数据而仅仅读取引导码,直至下一个数据到来再读数据,且把引导码当做数据,导致数据开头1+一串0+1然后才是正常数据
程序改动地方:dataFlg改为全局变量(原来是中断中的静态变量)在读取数据函数内i==32后把其置零。

楼主:
分离出的红外遥控编码部分:
  这部分程序完成红外的发送,遥控需要38kHz载波,本方案用TA1的PWM波产生38KHZ的方波作为红外遥控发射的载波,程序完成初始化后P1.2口可发出38KHz方波,第二功能打开则发射,关闭则输出低电平,用P1SEL来完成红外发射:P1SEL|=BIT2,P1SEL&=~BIT2;
  用TB定时完成对时间的控制:TBCCR0=1124,1.125ms TBCCR4=560-40,加上程序运行对时间的影响,完成560us时间的定时,发射时,先发送引导码,1.125*8的时间高(发射38Khz)1.125*4ms的低(不发射38KHz),再发送560us高,准备发送数据:560us高的发射方法:P1SEL|=BIT2,清TBCCR4的中断标志位,开中断,在CCR4的中断仅P1SEL&=~BIT2;关中断 数据的560us发射相同

网友(2010-12-03):
有详细介绍编码的资料吗?
这个还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详细介绍编码的资料吗?
这个还不是很懂。。。

网上有很多有关红外遥控的资料,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详细介绍编码的资料吗?
这个还不是很懂。。。
网上有很多有关红外遥控的资料,可以去搜一下,
现在我手上的红外资料 (原文件名:红外.rar)

楼主(2011-05-11):
回复 网友C:

我传的是RAR压缩包,有解压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
可以直接采用38K的晶振~

网友(2011-06-24):
这个东西必须要好好学!!!

网友:
资料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了啊

网友:
接收是用查询吗??
能否用中断接收????
那样的话在平时可以继续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收是用查询吗??
能否用中断接收????
那样的话在平时可以继续工作。

这个程序用中断接收的,TB的CCR5,每440ms中断一次,接收判断;不过有点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发送和接收并行会有问题,接收的时候做其他工作没有为题

网友(2011-08-06):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精神支持楼主!

网友(2011-10-27):
楼主用的430哪一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msp430f149 和msp430f169 这两种型号

网友:
谢谢,mark红外遥控编码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F(2012-08-13):
楼主,我想问你QQ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问你QQ是多少啊?

刚看到,qq:1039297108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做这个东东,有参考,太好了.
顶!

网友(2013-05-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详细介绍编码的资料吗?

非常好的红外遥控器的资料

网友:
其实可以利用MCLK,然后通过PWM来实现几乎精确的38K,连PWM的占空比都可以和标准一致。

网友:
你的资料非常好~~~~~~~~~~~~~

网友(2014-08-11):
mark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不错,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