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tc35i启动SYNC脚的led亮几下就不亮了,串口调试不成功,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2010-11-03):
我用串口调试TC35I,在没有插SIM卡的情况下SYNC脚的led,每隔600ms亮一次,发送AT指令进行测试,回应正常,但如果我插上卡后SYNC脚的led亮几下就不亮了,串口调试就不行了, 开头的几秒中发AT指令还有正确回应(SYNC脚的led在闪烁),之后TC35I模块会不停的向电脑发送东西(SYNC脚的led没闪烁),用十六进制显示就是一串000000000000....大侠们帮忙提点意见!!我现在很急啊!!!谢谢!!!!

网友:
电源电流不够,接上一块锂电池试.

楼主:
我是430f149供电的应该可以的啊……

楼主:
各位大侠,告诉我啊!!!急啊急啊!!!

网友:
电源电流不够,一注_册基站模块就掉电。1楼说的够清楚了,连测试办法都说了。

楼主:
再做详细的说明:
               1.取下SIM卡,SYNC脚的led在闪烁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测得vdd有2.9v的电压输出,同时我又用万用表测出
                SIM卡 ccvcc,只输出很小的电压脉冲,大概是每3s指针跳动一次!(用pc机串口调试,除sim卡,其他信号,
                 网络等 都返回ok)

               2.当我插上sim卡的时候,SYNC脚的led在闪烁几下就熄灭了,发送AT命令就返回error,用十六进制显示就是一
                 串000000000000....当SYNC脚的led在闪烁的时候测得vdd有2.9v的电压输出,SIM卡 ccvcc,也输出2.9v。当
                 led熄灭了,vdd和SIM卡 ccvcc都没有输出,此时gsm是不是关机了?

      请以前与我与到相似的问题的大侠帮帮我,本人现在调试了一个星期了,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意见!再次感谢!!!!

网友:
电源上面并一个足够大的电容,大概1000uF

楼主:
哦,我看过苹果猫的很多帖子,都很经典啊!可我现在没有锂电池啊,
           请苹果猫给我说说对电源有什么要求,那些电源可以用!谢谢

楼主:
我没有1000uF 的电容但是我并联了两个470uf的,可以吗?

楼主:
我换了直流的5v稳压电源,还是不这个样子………………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大家快给点意见吧!!!

网友:
最靠近连接线的地方并联一个10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童叟无欺

楼主:
恩,谢谢,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源电源。。。这东西出问题基本都是电源问题,不知道楼主看了官方手册了没,注_册时需要将近2A的电流。430f149供电!!!!

楼主:
tc35i现在应该启动了,SYNC脚的led,每隔3s亮一次,打电话也打得通!

楼主:
但是用串口调试,没有返回ok和error,仅仅返回的发送的at命令,这是怎么回事?这回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楼主:
怎么没用人回帖啊!!!大侠们快给我出出注意啊!感谢所有回帖的大侠们!!!!

网友:
at指令以回车0x0d作为结束

楼主:
苹果猫,我试过还是不行,以前用别的电源供电,不插sim卡的时候有返回的,现在仅仅只返回发送的at命令,
这是怎么回事?请给我些建议吧!!!

网友:
17楼讲的很清楚了,AT命令后面加上个回车换行符。

楼主:
我开始测试的时候,把发送命令发送,按回车建,有返回啊,怎么现在没有呢?

楼主:
还有就是我发送什么命令就返回什么命令,但是就是不返回ok或error,按说,pc已经和gsm模块之间实现了串口通讯了,但是就是没有返回ok!!!!

楼主:
AT+CMGS=25
> 089168310850105F011000D9168311872053F3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Ctrl^Z
这个是我发送的AT命令,和AT+CSQ+CREG?都没有返回ok

楼主:
大家快进来,给我说说啊,如果我发的at命令有问题,就麻烦大家给我测试的例子吧!!!本人实在没办法啊!

网友:
你发Ctrl^Z这几个字符,不是发的0x1A !

楼主:
这个我试过的,我发送:AT+CPIN?
AT+CMGS=25
> 089168310850105F011000D9168311872053F3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0x1A
返回的也是
AT+CMGS=25
> 089168310850105F011000D9168311872053F3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0x1A

楼主:
这个我试过的,我发送:
AT+CMGS=25
> 089168310850105F011000D9168311872053F3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0x1A
返回的也是
AT+CMGS=25
> 089168310850105F011000D9168311872053F3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0x1A
请问苹果猫这个回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以上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了,不是发送at命令的原因,我现在可以接听电话,但是不能打电话,返回的是NO CARRIER,
意思是对方挂机,可是我没有挂机啊!而且我的手机是开机的呀!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啊!知道的大侠给点意见,我
今天晚上是在线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啊!急啊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了,不是发送at命令的原因
你自己解决了总要说个解决的方法吧,看帖子的都为你挠头呢,你一句话就Over了,太不讲究了。

NO CARRIER的问题,延时调一下吧。

网友:
打电话,电话号码后面要加分号作为结束

你那个发短信的,要发0x1a作为结束,这是个16进制的字符,看你的截图,完全没理解,这样模块永远在等待你短信输入的结束,你当然发什么指令模块都不再当作正常指令来处理了。

做串口调试,在没有玩的很熟练之前,老老实实用windowsXP自带的超级终端,不要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过来,你要是觉得超级终端不好用,去下载NETTERM终端,CTERM终端,你要是够专业,去使用PW5做为串口调试的工具。

多看数据手册,多看相关的文章,本坛相关的提问回答已经很多了,有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大家都不太愿意重复了。

楼主:
苹果猫,我的不是这个问题,问题现在解决了,我现在串口调试成功,用单片机可以与gsm通讯,
手机收到了gsm发送的短信,和电话!感谢你一直耐心的给我回帖,也给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谢谢!感激不尽啊!

楼主:
我的问题第一个是电源问题,驱动电流不够大,第二个是usb没用公地,第三个就是sim卡电路问题,ccin没有上啦电阻
,第四个,我的sim卡问题!就这些……感谢大家的帮助!!!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2012-05-10):
这,还能把问题再说清除一点吗?这都是调试的宝贵经验啊!额。。。我也出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给他发什么,他就回什么!!!

网友(2013-05-01):
原来基站注册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亮500ms,灭3s,7次之后,亮500ms,灭500ms,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