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否用FPGA或CPLD实现?

楼主(2010-11-03):
我想弄个LCD测试板,由于引脚接口不相同,所以,我的想法是通过电路将LCD的数据线(21-25条,16位并口,或者RGB数字接口)切换到输出(大约45-50,据了解山寨机屏目前最多是44脚),这个要是用模拟开关,那数量非常多呀。不知能否用FPGA或CPLD实现?(其它的如VDD,LED使用MOS,TP使用模拟开关).

网友:
那是相当的可以啊,不过现在好多片子都是3.3V的,如果你5V系统的话就需要电平匹配转换了

楼主:
都是3V3的,看来要研究下了。不过估计难度大...我连入门都算不上,请帮忙推荐个资源符合LZ位要求的开发板。

网友:
CPLD就行。9500系列的可以支持5v。
CPLD的优势就是IO非常多,PQ208的能提供170个左右的IO口,可以考虑自己做板或者买个核心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ld就行。9500系列的可以支持5v。
cpld的优势就是io非常多,pq208的能提供170个左右的io口,可以考虑自己做板或者买个核心板。

呃,这个PQ208淘宝搜出好多型号,具体型号是?偶对CPLD完全外行。

网友:
可以将液晶除了背光以外的引脚通通用CPLD连接,用CPLD的引脚提供工作电流,应该会更加方便

网友:
CPLD的IO能给几十毫安没问题。
LZ可以用xilinx xc95288XL PQ208 看看。不过这活最好找个学生外包出去。

楼主:
这个目前还是设想,不过我对CPLD确实感兴趣,无奈饭要一口口吃。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intel已经有和altera的FPGA封装在一起的产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l已经有和altera的fpga封装在一起的产品了。

楼上介绍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