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转串口显示的是乱码?

楼主(2010-11-03):
我这里有两块不同的YC2440的开发板,第一块用IBM扩展坞和USB转串口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块板只能用扩展坞的串口不能用USB转串口的串口,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插入一个U盘后USB转的串口只能显示乱码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在win下我还可以用扩展坞上的串口,但是在linux下面不知道扩展坞上的串口对应的是那一个设备,所以只能用USB转的串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乱码的问题啊?

网友:
USB转串口不占系统的IRQ,兼容性不好,不行的话买个串口卡吧
对应的设备号不知道?插入串口卡后用dmesg命令查看吧,打印的一大堆信息不用去看,只用关心最后几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