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振荡电路中晶振/声表工作与串联谐振状态或者并联谐振状态?

楼主(2010-11-03):
怎么判断工作在什么状态?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频率相差多大?

网友:
切断一个,测电压?瞎说的……

网友:
工作于串联谐振状态或者并联谐振状态?讲这術语不好记亿,以下自行对应:(SAW外殼必然接地)
1、3图为共基极(CB,SAW有接地):SAW工作为电容性,可視同Co//Ro  ,3图之R1、R2多余且降低出力。
2、4图为共射极(CE,SAW无接地):SAW工作为电感性。

楼主:
先感谢党,感谢国家,然后感谢楼上的两位.弱弱地问一下,工作于电容态和电感态频率会相差多少?

网友(2011-11-30):
回复 网友A:
工作于串联谐振状态或者并联谐振状态?讲这術语不好记亿,以下自行对应:(saw外殼必然接地)
1、3图为共基极(cb,saw有接地):saw工作为电容性,可視同co//ro  ,3图之r1、r2多余且降低出力。
2、4图为共射极(ce,saw无接地):saw工作为电感性。

找了好久都不知道1,2的区别,原来是串联与并联谐振的区别,好少这个方面的资料,能不能麻烦分析下起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