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以太网信号切换解决方案

楼主(2010-11-03):
请教各位老师,我有如下的信号切换器需求:
1.需要将一路千兆以太网信号(8pin)根据需要切换到两路不同的输出,切换时间要求控制在纳秒级。设有一切换器A,PHY--->Switch-IC --->PORT A / PORT B。该切换器芯片可以通过控制引脚来决定输出到PORTA或者PORTB。
2.切换器芯片需要支持在无源状态下的默认导通到某个稳定输出状态(PORTA/PORTB)。

---------------------------------------------------------------------------------------------------------------------------------
我翻了很多芯片资料,专门用于做千兆以太网信号切换的,TI公司的TS3L501E在切换功能及切换时间要求上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不能支持在无源状态下的默认导通状态,必须一直对其进行供电,请问有没有其它的芯片解决方案可以满足该要求?
TS3L501E芯片资料如下: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s3l501e.pdf

网友:
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去应用,如何去驱动,貌似太网信号握手的时间远大于钠秒级的时间.有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