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会测试使用激光切割PVC的效果,如果更好,我们的PVC雕刻机可能会用激光切割生产,否

楼主(2010-1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抢沙发了。
  水一下。

网友:
占位围观,我们公司有用激光做产品LOGO,不过是外发的。

网友:
PVC用激光切割效果未必很好,可能还会放出有毒气体,armok最好慎重考虑

网友:
激光切割很不错 电梯里面的面板就是激光切割的
切割完成之后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都美的很!!

网友:
不知道水刀会怎么样。

网友:
水刀太强了

网友:
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切亚克力是没什么问题,切PVC片时会产生大量的烟雾,导致机器里面的反光镜片上面有一层烟油,造成反射效果差而切不开PVC板,以前我们公司有一台150W的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切1cm的亚克力及木板都没问题,可是切5mm的PVC都不能正常切开。

网友:
水刀太强大了。好多东西都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水刀,涨见识了:)

网友:
激光可以很容易的切割pvc水刀不用考虑了。am主要要考察的是激光能切得pvc板的厚度和切割速度。如果能切你要求的厚度的pvc板的话。速度还比你用雕刻机的快很多你就搞激光的被。要是速度差不多还是用雕刻机搞吧。还有就是切割后边缘的状态。如果不好看那就别搞了。

网友:
水刀在玻璃深加工企业随处可见,水刀速度快,但是进度不怎么好,另外切玻璃还容易爆边,还要做磨边处理。

网友:
小时候在某个科技栏目里看见了水刀,感觉很神奇。

现在发现已经用在实际中了,呵呵。

水刀应该不错!

网友:
对这方面不懂的,飘过……

网友:
激光管有一定寿命,更换费用好像还蛮高

网友:
水刀,街头小广告都用水刀去掉的吧

网友:
感觉不实用。一般激光都是拿来刻字的。要切割的话功率要很大了。而且激光管寿命太短了。。

网友:
以前翻过资料,水刀价格很贵,比激光的贵多了,好像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18mm的PVC材料的话估计得上千瓦级的激光管了,价格不菲那。。

切割时产生的烟雾可以在加一个小尺寸的定向风扇在Z轴,跟随激光切割方向,将切割产生的烟雾吹离震镜,然后再由抽风装置抽出室外。

网友:
我知道有一个公司,要他们加工有机玻璃的时候绝对给你用激光雕刻机弄,加工ABS之类的用普通的雕刻机,原因就是因为有毒有害或者有烟之类的。。。

网友:
生产液晶背光的厂家,切割背光的PVC,是用激光切割的。

网友:
风车锯, 加修边刀以保证垂直度, 可能比激光出来
的效果好. 价钱亦不贵.

网友:
用激光机应该不合适 1.成本高 2.切出来的边不垂直 2.切口不是很光滑 3.只能切割不能铣槽等

网友:
18mm有一定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激光机应该不合适 1.成本高 2.切出来的边不垂直 2.切口不是很光滑 3.只能切割不能铣槽等

赞同【27楼】。

网友:
赞同27楼。
切口如果不好的话,还得二次加工;如果用雕刻机开料,切口处能一次就处理好的话,那还是用雕刻机开料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激光切出来的的确不是垂直的,是一个V字型的,而且激光管很容易老化,成本很高。
上个月东莞电博会看到一个切金属的激光机,那东西牛X的很,切5mm的铁板跟裁纸一样,不知道那个切PVC怎么样。

网友:
接触2年激光开孔了
1、如果PVC、亚克力开料,激光切割效率那是相当高,切割厚度,5mm完全没有问题,开一块料几分钟的事情。
2、如果是高精度,激光切割当然不行了,一般都是激光机开料,雕刻机加工。
原因如下
1、激光切割会有熔边,一般0.1-0.2mm,越厚,激光光强要调高,熔边越大。
2、激光切割面不是完全平的,特别厚板,4-5mm,切得不好的话很多切割面是斜的。

网友:
激光束 不是圆柱体的
聚焦出来的 是圆锥体的

网友:
另外 还有上表面温度高 熔边多 下表面温度低 熔边少
要切割 板材 还是 普通的台锯床 快
要精度 可以找高精度 板材 裁边锯 使用盘锯的那种平台

网友:
激光切割会有一定的坡口,从0.5度到3度不等,对厚板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而且切口有一定的波纹,还可能粘附少量熔渣
切入的刺穿点可能有额外的偏差
可以用来开料,但对于需要配合的表面,还是再加工一刀比较好
18mm厚的板,CO2切下来,入口侧和出口侧宽度可能会相差近1mm

总体来说,个人认为,激光切割适合薄板,而且尺寸容差为0.2mm或更大的场合

网友:
都说了,激光是不行了,污染很厉害。
水刀应该比较理想,速度很快,对付很多材料,冷切,没有变形,锯路很小,费用也很低,目前价格也不贵了,大概15W应该可以了。

网友:
水刀噪音污染大  材料表面质量不易控制(二次处理损伤)

网友:
再画一次看看,大概表示一下,知道激光是靠高热量切割材料的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激光切出来的的确不是垂直的,是一个v字型的,而且激光管很容易老化,成本很高。
上个月东莞电博会看到一个切金属的激光机,那东西牛x的很,切5mm的铁板跟裁纸一样,不知道那个切pvc怎么样。

切铁板比较容易实现一点,要是能切动5mm的铝板就牛了,记得激光雕刻/切割从易到难是铁、铝、铜,别的得找找资料去了。。

网友:
我画的图让外面店激光切割有机玻璃。边缘都有微融。一般直角边或者锐角边平面都会有些热变形。切割面不平整,有波纹状。整个壳体粘合后边缘不是严密结合。平均0.2到0.4MM间隙。都是用透明AB胶粘了。有机玻璃粘合剂是水剂。填缝不好。
有机玻璃激光切割后的边缘和侧面 (原文件名:切割.JPG)

网友:
头一次看到水刀图片~~~

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画的图让外面店激光切割有机玻璃。边缘都有微融。一般直角边或者锐角边平面都会有些热变形。切割面不平整,有波纹状。整个壳体粘合后边缘不是严密结合。平均0.2到0.4mm间隙。都是用透明ab胶粘了。有机玻璃粘合剂是水剂。填缝不好。

有机玻璃激光切割后的边缘和侧面 (原文件名:切割.jpg)

这个是机器没调试好,调试好的情况下肯定比这个好看点

网友:
水刀也不行  我们厂也有水刀  切口是斜边 像梯形。焊接件没问题,但端面讲究垂直度的话还要留余量用铣床铣。我们厂是做不锈钢产品的。5mm以上就会看到很明显的斜边。更不谈18mm。

网友:
肯定水刀好,我这里看过水刀切铁的效果

网友:
激光是不行了,污染很厉害。

网友(2011-07-22):
水刀的成本也不低哟!
这个刀的喷嘴是个耗钱的主:)如下:

材料
寿命
说明

标准碳化钨
4 to 6 小时
这些是最早的刀管。现在不再使用,因为其性能差、单位时间的成本高。它们会被迅速磨损,需要经常更换。

低成本碳化物复合材料
35 to 60 小时
对粗切割或培训新操作员很有用。
-Qbic 10-

中等寿命的碳化物复合材料
80 to 90 小时
性能全面且出色的刀管。-Qbic 20-

高级碳化物复合材料
100 to 150 小时
最好的产品。这种广受欢迎的刀管具最佳同心性、可预计的磨损。用于精密加工和日常工作。-Qbic 30-

寿命
使用
说明

蓝宝石
50 to 100 小时
纯水
水刀
普通用途,但加砂水刀应用中寿命缩短 1/2

红宝石
50 to 100 小时
加砂
水刀
水流不适合纯水水刀应用

钻石
800 to 2,000 小时
纯水和
加砂水刀
比红宝石和蓝宝石贵 10 到 20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