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电源调试程序的注意了!!!我发誓调试程序再也不用开关电源了,板子上的一只电解电容

楼主(2010-11-03):
我发誓我调试的时候再也不用开关电源了,太恐怖了,还好扭过身子再敲代码,忽然一声巨响,然后电脑就没电了,最后一看,原来是板子上的电解电容爆炸了,一摸供电的开关电源都是烫的,应该是电源坏了,内部击穿,突然输出高压,空开跳闸,电容泄压口还没来得及裂开就这样的。。。

我发誓以后一定用变压器,虽然效率低,但是安全性还是不错的!~~

被炸断的下载转接线。。。(原文件名:DSCI0530.JPG)

被炸断的下载转接线。。。<(原文件名:DSCI0531.JPG)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开关电源! 看你的 质量不怎样 至少从外观看

我也是在西安的…………

网友:
DVE的开关电源还是不错的说。以前我们也在用。以前我有个欧姆龙的用了好几年没有出过事。

网友:
难道你的芯片 没坏吗?

网友:
先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完全隔离开来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当一只钽电容贴着你的手掌燃烧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不全在电源上。
被周立功开发板烧过手掌的飘过。。。。。。太恐怖了

网友:
开关电源,每天都在用,你的电脑不会是用笨重的变压器吧?只是你这个电源不过关而已

网友:
还有更可怕的。
半个月前调试吱吱叫的电路板,又是摸又是贴着耳朵听了半天就是没找到哪个元件在叫,放下没几分钟一个电解爆了......

网友:
爆炸,习以为常了,这个做好自身保护是很重要的,比如一定要带眼镜,虽然我不近视,还是配了副平镜,危险的时候要戴头套。

网友:
可能楼主的开关电源是劣质假货。

网友:
可以肯定说楼主的电源属于次品   上面标的CE  GS 都是假的    好的开关电源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   大不了没输出

网友:
被钽电解炸过的飘过....
普通电解不算啥

网友:
电源不过关。呵呵

网友:
这与开关电源有关系吗?

一般电容安装反后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网友:
调试设备时一时不慎,使水箱爆炸,导致整个实验室所有供电设备全部短路报销,同时电光乱舞,烟花齐放的飘过。
普通电解不算啥

网友:
电容装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爆炸,习以为常了,这个做好自身保护是很重要的,比如一定要带眼镜,虽然我不近视,还是配了副平镜,危险的时候要戴头套。

是CS中的那种头套吗?呵呵。

网友:
开关电源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网友:
还以为电脑主板上的东西炸了

网友:
电容爆炸只有两种情况:
1:耐压过低。
2:极性接反。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电容突然爆炸的现象很少见,以前搞过开关电源,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www.icbom.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爆炸只有两种情况:
1:耐压过低。
2:极性接反。

纹波过大也会爆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现在是开关电源的天下了。

网友:
杯具,楼主的电源是山寨自激式电源吧(只有几个三极管),故障时容易输出高电压。
如使用他激式开关电源(用lm494,3525等IC的电源),电压不可能超高,计算机电源就是。

楼主:
应【19楼】要求,又从垃圾桶捡回来,榔头伺候!~~~~~

网友:
质量还算过得去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的质量算好的。
DVE不错的。好多电子产品的配机电源。

很可能你的电解接反了。
从图上看你的电源好像没事?

网友:
DVE我电源好像用的是OB的芯片~~

网友:
记得读书的时候,在实验室,俺专门给同学们演示电解电容瀑炸效果,堪比鞭炮啊,嘿嘿,好多同学都说不干电子了,太恐怖了。。。。

网友:
楼主板子是AV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你的芯片 没坏吗?

芯片居然没事,哈哈,只是7805坏了,炸掉的电容在7805的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楼主的开关电源是劣质假货。

难说,不过DVE蛮不错的啊,我买了十几个呢,别的一直用都没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说了,是电源坏掉,输出高压,电容泄压孔都没来得及裂开就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开关电源的质量算好的。
dve不错的。好多电子产品的配机电源。
很可能你的电解接反了。
从图上看你的电源好像没事?

没发现电源里的电容都鼓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板子是avr的?

是的,小板子是我买的,电容炸了的板子是我自己画的!~

网友:
曾经调试过15KW的开关电源,用的是IGBT,我正在调试的时候,IGBT突然爆炸,虽然隔着一个铁板,声音可是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很恐怖!!!
还有一次调试PFC电路,电源好像是都断掉了,在眼前那个电路从右边一直炸到左边,太有意思了

网友:
楼主是陕西宝鸡的么? 我自己做的开关电源输出800多伏给电子管供电也没见电容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呵呵,开关电源的初级和输出都是隔离的,难道高频变压器的高温胶带和漆包线的漆都被击穿了,导致初级导到了次级?
想不明白具体原因。

看这个威力,应该是瞬时高压,你的仿真器和pc机没烧已经很好了。

热板调试的时候,有时候就忘了隔离,已经烧掉过好几个ulink2了。电脑也废了2台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是陕西宝鸡的么? 我自己做的开关电源输出800多伏给电子管供电也没见电容有什么问题啊

是的,宝鸡上马营的!~

输出800V,那是你电容耐压高,你接个耐压20V的试试!~

网友:
光耦烧掉了吧。保护电路不够

网友:
采用开关电源还是有问题的,就是万一不小心瞬时短路输出,电压会出现恐怖的上冲,直接结果就是烧毁耐压能力比较脆弱的芯片

网友:
为啥不放个自恢复的保险丝呢,对板子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我从不用开关电源调试,我用实验电源调试的,短路立马就有保护,就是那种手机修理店在用的电源。而且能限定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从不用开关电源调试,我用实验电源调试的,短路立马就有保护,就是那种手机修理店在用的电源。而且能限定电流的

万一实验电源坏了,直接输出高电压高电流。。。。不过这样貌似有点杞人忧天了,哈哈!~

网友:
嗯,说起来还是带限流调节的实验电源好些,因为即使不碰到楼主这种电源挂掉烧实验板的情况,实验板有设计或焊接等错误还是有可能的,这时,带限流的电源就更可靠安全些。

网友:
从来不接电解电容的,就算是104瓷片电容也要看心情好那才焊一个上去

网友:
这算什么,偶今天在单位焊东西

一磕,都蹦到眼里了~~~

网友:
大哥你太有才啦。同意楼上某位说的电容爆炸的原因:1、接反正负 2、耐压不够。所谓的波纹过大一看就知道没有好好看过电容的耐压的计算方法。还有好电解电容不会整体爆炸的。电容顶上有x k字,就是高压锅的安全阀。下次买电容不要贪图便宜。

网友:
呵呵,电容太差了,整个都没了,我觉得,调试开关电源时才叫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啊  纹波过大电容很热

网友:
回复 网友K:
记得读书的时候,在实验室,俺专门给同学们演示电解电容瀑炸效果,堪比鞭炮啊,嘿嘿,好多同学都说不干电子了,太恐怖了。。。。

网友:
电容爆炸的原因:1、接反正负 2、耐压不够3、电容质量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电容爆炸的原因:1、接反正负 2、耐压不够3、电容质量太差。

错措错,大错特错,是开关电压坏了输出高压造成的!

网友:
14楼的,太壮观了!另外,如果真要头套的话,买哪种呢?哪有卖的?其实调试电路的时候我也很恐惧!

网友:
开关电源是5v的,你电容耐压至少有16v以上吧,要爆掉它至少要16v以上,开关电源瞬间升高至16v应该不会爆电容,除非有几秒钟以上,但是,,这样的话,你板上的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爆炸只有两种情况:
1:耐压过低。
2:极性接反。

严重同意!!!

网友:
调软件用的电脑,就是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2011-02-12):
电脑用的也是开关电源,哥们把你的电脑砸了吧

网友:
楼主也太省了吧。天天要用它,怎么不买个专业的好的电源。
买好的开关电源,有过流过压保护,短路也没事。而且电源好,减少因电源品质而带来的干扰之类问题。
问题在于楼主自己。

网友:
楼主要买个这个玩意。搞维修时很容易遇到电容爆炸。

下次调版子的时候要现检查好短路什么的,上电呢就把电容的那一面对着桌子。。。安全第一,对了带上这防爆眼镜就最安全了。

网友:
这点爆炸就怕了啊 ?? 我都习以为常了

网友:
以前,有一位电工对我说,那个(产品检测)控制台我不接了,请安排其他人去接吧。今天我被电了三次。现在是见了那个东西就怕。一定要我干的话,我宁可辞职不干了。

还有一个朋友,做电源逆变控制器,在检测时,把探头放到信号输入级,在接触瞬间,蓝光一闪。整个板烧糊了。

还有一位同事,当时是做电机控制器项目。我叫他给电容放一下电,他对我说,不敢...。接着他跟我解释,他被高压打过好多次了,打怕了,一见到蓝光就心惊肉跳,听到放鞭炮似的“啪”的一声,人会抖一抖。

还有一位我的亲戚,修变压器控制器时,万用表头碰到电容,“嘭”的一声,整个控制室全是白色烟雾。他的同事以为他炸死了,大喊他的名字。

网友:
引以为鉴

网友:
哈哈,应当发誓,调试程序再也不用电解电容了。

网友:
我一直用开关电源,24V的很好,这个东西主要是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值和电容的正负极,做到这两点应该就不会爆炸吧!

网友(2011-11-08):
高电路设计和调试不能无知和无畏
电这东西不是你胆子大就可以的

网友:
哈哈,看到这个帖子了, 上午我调开关电源,爆了个50V/10U的电解,怕的一声,纸屑乱飞,
我倒没什么,把我旁边几个人吓的不轻

网友:
所以为什么有春风电源这么复杂,豪华的电源存在呢?

网友:
曾经看到160V的10000U爆炸,整个车间都是烟,哈哈,就差没打119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从不用开关电源调试,我用实验电源调试的,短路立马就有保护,就是那种手机修理店在用的电源。而且能限定电流的

到市场买一个线性电源吧,也不贵,电流随意调节,实验都用这个

网友:
这电源应该算好的了。。。

是不是板子上电路有问题,或者说电解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是次品,我遇到好几次,爆的莫名其妙

网友:
也被电解电容炸过,真是吓了一大跳

网友(2012-01-21):
唉!和开关电源无关,我现在用的维修电源都是开关的,现在手里的线性电源基本都退休了,正准备全部出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