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技术猜测:QQ应该在后台有偷偷升级软件!欢迎各位进行技术讨论!

楼主(2010-11-04):
在QQ和360打架前,Q和360能和平共存。但是打架之后,Q就停止运行。说明在这打架期间Q肯定偷偷在后台升级软件了。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么这有点可怕。

网友:
亲爱的QQ用户: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

网友:
可以用QQ2008就能和平相处,或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Tencent\QQ下的这个“SafeBase ”文件夹的“安全”设为完全拒绝访问。

网友:
这很正常,在后台偷偷升级又看不到,就算被你揪住,它可说修复程序漏洞;增加新功能。。。

网友:
没有后台升级,是服务器端下指令的

网友:
2L方法管用

网友:
肯定是后台升级的
我用的是网友修改版的2010,显IP,去广告,去升级,目前与360正常共存
如果用的WIN7的话,还可以用概念版QQ

网友:
今早一打QQ,QQ就让你升级,不升级QQ不让用

网友:
WEBQQ上不了

网友:
不用猜. 而且能远程操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qq和360打架前,q和360能和平共存。但是打架之后,q就停止运行。说明在这打架期间q肯定偷偷在后台升级软件了。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么这有点可怕。

什么猜测啊
不用猜测,很早就在后台静默升级了,1、2年前就这样做了,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你不升级都开不了,我用小红伞的防火墙阻止了它的升级程序,重新启动后照样强迫你升级,说明它的升级渠道不止一个

网友: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迅雷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腾讯旋风。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IE浏览器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qq浏览器。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搜狗输入法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QQ输入法。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酷我和酷狗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QQ音乐。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CS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玩穿越火线。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跑跑卡丁车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玩QQ飞车。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泡泡堂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玩QQ堂。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诛仙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玩QQ飞仙。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支付宝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财付通。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QQ医生。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暴风影音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QQ影音。
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将在装有windows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请使用qqdows。

表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网友:
360也是这样的,而且你不想安装还不行.

网友:
后台升级没什么可怕的,后台升级的软件多了去了,google输入法就是

网友:
装了个qq2008,第一次用没有问题,在防火墙和设置里面把自动升级关闭了,第二次打开就要升级了,只好卸了,下次用再装一次,有点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了个qq2008,第一次用没有问题,在防火墙和设置里面把自动升级关闭了,第二次打开就要升级了,只好卸了,下次用再装一次,有点累

QQ应该不仅仅通过它自带的升级程序升级的,有其他的渠道,我也试过,和你同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