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5438+TFT液晶实现的精美指针式电子钟,(附源码)

楼主(2010-11-04):
MSP430F54系列单片机是TI近两年推的,128~256K FLASH, 16K RAM,67~87个IO,18~25MHz运行频率,和以往430单片机“我很省饭,但我也不太能干”的林黛玉作风完全不同,片内资源很丰富,性能相当可观,发扬光大430系列杰出的超低功耗特性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性能,既省饭又能干,以前的430系列单片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流畅GUI、复杂网络应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等等,5系已经完全可以应付了,应用领域宽了不少,而且性价比很高,比如5418,价格28元左右,比价格在20元左右的149资源和性能超出大约1倍。用430F5系单片机做高效能低功耗仪表、手持终端,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下边是一个用5438和TFT液晶做的一个指针式电子钟。

网友:
MAKE
RAM是16K,楼主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楼主:
征集优秀的图像旋转算法,一经采用,赠送BW-DK5438开发板一套.

网友:
楼主是说图片横向、纵向显示吗,应该很简单,把液晶显示的X、Y方向变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可能设计到图片压缩及放大,这个倒是比较麻烦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以指针来说,如果以图像方式实现的话,需要绕某一点任意角度旋转,不能产生大的变形和色彩失真

网友:
切,MSP430就算是又省饭又能干,她也要有车有房。

房子必须得是海景别墅,车子还必须得是法拉利。

网友:
跑到啥GU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切,msp430就算是又省饭又能干,她也要有车有房。
房子必须得是海景别墅,车子还必须得是法拉利。
啥叫海景别墅法拉利?你见过海景别墅和法拉利车吗?你看到哪个430是被法拉利运到海景别墅里了?这就和前两天那个叫嚣什么“学430都散伙”的那个帖子一样,连基本的概念都没建立好,出来瞎扯淡。还是那句话: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切,msp430就算是又省饭又能干,她也要有车有房。
房子必须得是海景别墅,车子还必须得是法拉利。
啥叫海景别墅法拉利?你见过海景别墅和法拉利车吗?你看到哪个430是被法拉利运到海景别墅里了?这就和前两天那个叫嚣什么“学430都散伙”的那个帖子一样,连基本的概念都没建立好,出来瞎扯淡。还是那句话: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说得好!

网友:
纯粹是广告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我只会使用MSP430,但是——

这个林黛玉是大小姐,要娶的话,非得有车有房,房子必须得是海景别墅,车子还必须得是法拉利。

不知道你是否看懂了?卖开发板的朋友。

网友:
你认为你会使用MSP430吗?我看很可疑:用个430还要搞什么海景房和法拉利,你知不知道有多少430芯片是工作在恶劣环境条件下的不?就你这应用水平,还好意思说会用430?呵呵
话又说回来,要是430需要海景别墅和法拉利的话,那你干嘛还用430?你用得起么?自己打自己脸10下吧,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想多说两句的,算了…

网络上有一句话,XX最擅长的就是把对手拉到XX行列,然后用他最擅长的XX手段,把对手打_倒。

网友:
这就是你为430搭建的海景别墅吧?零下50℃,你住里边也不怕把自己冻着??
一看你就是心没长正,还是少说2句吧,不然你更丢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永远不要跟一个纯SB争论,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跟他一个水平,然后用他多年当SB的丰富经验打败你。

且永远不要跟一个五毛争论,俗话说的好,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切忌,切忌。

楼主:
回复 网友C:

GUI是自己开发的

网友:
GUI能开源吗?

楼主:
这个GUI是要开源的。说起来GUI不算难做,但是挺麻烦耗时,而且在项目开发里经常是先导性的工作,实质性工作还没做,先在GUI上花了不少时间,到做实质内容时候人困马乏了都。所以开源这个GUI,希望大家能够添砖加瓦,把这个GUI搞好,到大家开发项目的时候也省些力气。这两天再单独开个帖子贴出来,附带还有个文本多级菜单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gui是要开源的。说起来gui不算难做,但是挺麻烦耗时,而且在项目开发里经常是先导性的工作,实质性工作还没做,先在gui上花了不少时间,到做实质内容时候人困马乏了都。所以开源这个gui,希望大家能够添砖加瓦,把这个gui搞好,到大家开发项目的时候也省些力气。这两天再单独开个帖子贴出来,附带还有个文本多级菜单式的。

引用图片

(原文......

支持一下,,对GUI比较感兴趣。。。。期待。。。。。。

网友:
标记。回头申请几个样片玩玩。有要样片的哥们报名!

网友:
28元,抢钱啊,才16K ram,25M,性价比太低了,CM3很便宜了

楼主:
应用的领域不同,430主要是低功耗,CM3基本上没法用在这种场合,所以不具备可比性。

楼主:
低功耗M3核的片子也有,不过还都没有铺货,要是铺货了,430就贵不起来了

网友:
【27楼】 BroadWay

你的GUI什么能开源呢,对你的GUI比较感兴趣。。。。

楼主:
这个周末吧,杂事太多,程序还要整理一下贴上来,有点乱。

楼主:
呵呵,GUI肯定是要贴出来的,不用顶也行。图像旋转算法,咋没人理我呢?这个时钟的背景是贴的BMP图,指针就有点差了,就是单色矩形填充。如果有个好的图像旋转算法,那么指针也可以用贴图完成,理论上说这个钟想要怎么漂亮都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gui肯定是要贴出来的,不用顶也行。图像旋转算法,咋没人理我呢?这个时钟的背景是贴的bmp图,指针就有点差了,就是单色矩形填充。如果有个好的图像旋转算法,那么指针也可以用贴图完成,理论上说这个钟想要怎么漂亮都可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506&bbs_page_no=3&search_mode=4&search_text=bad_fpga&bbs_id=9999
这个高手!你可以问一下

网友:
我不认为一个跑TFT液晶还能怎么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真是强,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认为一个跑TFT液晶还能怎么省电

恕我直言,我认为这句话恰好体现了一个对于低功耗系统认识上的误区:低功耗系统不是无功耗系统,更不是空耗系统,换句话说,低功耗系统也是要干活的,干活就要消耗功率,关键在于量和方式上。一个低功耗系统相对于普通系统,至少要有以下3个特征:
1. 需要它干活的时候,它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胜任工作;在干活的时候,消耗的功率要比普通系统低;
2. 不需要它干活的时候,它能够老实呆着,消耗的功率要远低于普通系统;
3. 工作和休眠状态之间的相互切换速度要足够快,以节省功率。

低功耗系统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手持终端:在用户操作时,要有良好的界面和响应速度,同时功耗又要尽量低以维持长时间工作;在休眠的时候,要把功耗降的非常低,这样才能有超长待机能力,成为手持终端中的战斗终端。

楼主:
时间实在紧张,先发一个多级文本菜单,还不算食言吧,呵呵。

楼主:
困晕了,居然给发到触控分舵去了,感兴趣的朋友先去那看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91803&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网上找到一个图形旋转算法。不知能用否:

图像旋转系列文章的源代码下载 收藏
      《图形图像处理-之-任意角度的高质量的快速的图像旋转》系列文章的源代码下载
                       HouSisong@GMail.com  2009.03.09

tag:图像旋转,任意角度,近邻取样插值,二次线性插值,三次卷积插值,AlphaBlend,颜色混合

摘要:
   这里提供了《图形图像处理-之-任意角度的高质量的快速的图像旋转》系列文章的源代码下载;
包含了完整的可以编译的项目源代码;本文章对源代码进行了一些简要的说明;

正文:
   这里提供了《图像旋转》系列文章的源代码下载;以后可能还会陆续提供其他blog文章的
源代码下载,但不会再用专门的文章来说明更新,请读者自己留意其文章的更新日志;

A: 图形图像处理简单Demo框架的公共说明
  (本段文字从《图形图像处理-之-彩色转化到灰度的速度优化》文章拷贝而来)
  我以前写的图形图像处理方面的blog文章都没有完整的可以编译运行的代码,
而仅仅列出了关键的核心代码;经常有网友看了我的文章,但因为不能实际运行看看,
从而对代码的理解不深,也不能把代码移植到自己的项目中使用; 所以决定为我的图形
图像处理系列blog文章建立一个简单的小型的框架;我把它命名为hGraphic32,
它会尽量的小,演示为主,仅支持ARGB32颜色,能够加载和保存bmp图片文件,能够在
多个编译器和平台下编译和运行;
  <hGraphic32>文件夹里的文件说明:
    "hColor32.h"  : 里面定义了32bitARGB颜色类型Color32,它占用4字节,代表一个颜色;
        TPixels32Ref是图像数据区的描述信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指针",指向了Color32构成的像素区;
        IPixels32Buf是图像数据区接口,用于描述一个图像的缓冲区;
    "hPixels32.h" : 里面定义了TPixels32类,它实现了IPixels32Buf接口,用于申请和管理一块内存像素;
    "hStream.h"   : 里面定义了IInputStream输入流接口;
        IBufInputStream数据区输入流接口,继承自IInputStream;
        TFileInputStream文件输入流类,它实现了IBufInputStream接口;
        IOutputStream输出流接口;
        TFileOutputStream文件输出流类,它实现了IOutputStream接口;
     "hBmpFile.h" : 里面定义了TBmpFile类,它负责加载bmp和保存bmp;
     "hGraphic32.h" 文件include了上面的*.h头文件,所以使用的时候,只要#include "hGraphic32.h"就可以了

B: 旋转项目
  所有的测试代码都在"Rotary\RotaryTest.cpp"文件中(带有main函数的命令行程序);
  "Rotary\win_vc\RotaryTest.sln"是windows系统下的vc2008项目文件(测试的时请设定调试运行目录为"..");
  "Rotary\win_DevC++\RotaryTest.dev"是windows系统下的DevC++项目文件;
  你也可以自己建立项目,包含RotaryTest.cpp文件和<hGraphic32>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就可以编译了;

  这里的代码和文章中的代码可能有差异,但差异会很小;
  代码在MacOSX和linux下应该也能顺利编译运行,我没有测试;

C:下载
  现在就下载完整项目源代码吧:  http://cid-10fa89dec380323f.skydrive.live.com/browse.aspx/.Public?uc=4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housisong/archive/2009/03/09/3970925.aspx

网友:
此处含旋转原理及公式:
http://blog.csdn.net/housisong/archive/2007/04/27/1586717.aspx

A:旋转原理和旋转公式:
  推导旋转公式:

                       旋转示意图
   有:  tg(b)=y/x                             ----(1)
         tg(a+b)=y'/x'                         ----(2)
         x*x + y*y = x'*x' + y'*y'             ----(3)
   有公式:tg(a+b) = ( tg(a)+tg(b) ) / ( 1-tg(a)*tg(b) )  ----(4)
     把(1)代入(4)从而消除参数b;
     tg(a)+y/x = y'/x'*( 1-tg(a)*y/x )                ----(5)
     由(5)可以得x'=y'*(x-y*tg(a))/( x*tg(a)+y )       ----(6)
   把(6)代入(3)从而消除参数x',化简后求得:
     y'=x*sin(a)+y*cos(a);                     ----(7)
   把(7)代入(6),有:
     x'=x*cos(a)-y*sin(a);                     ----(8)

  OK,旋转公式有了,那么来看看在图片旋转中的应用;
  假设对图片上任意点(x,y),绕一个坐标点(rx0,ry0)逆时针旋转RotaryAngle角度后的新的坐标设为(x', y'),有公式:
  (x平移rx0,y平移ry0,角度a对应-RotaryAngle , 带入方程(7)、(8)后有: )
  x'= (x - rx0)*cos(RotaryAngle) + (y - ry0)*sin(RotaryAngle) + rx0 ;
  y'=-(x - rx0)*sin(RotaryAngle) + (y - ry0)*cos(RotaryAngle) + ry0 ;

那么,根据新的坐标点求源坐标点的公式为:
  x=(x'- rx0)*cos(RotaryAngle) - (y'- ry0)*sin(RotaryAngle) + rx0 ;
  y=(x'- rx0)*sin(RotaryAngle) + (y'- ry0)*cos(RotaryAngle) + ry0 ;

旋转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加入x轴和y轴的缩放和平移,而不影响速度,那么完整的公式为:
  x=(x'- move_x-rx0)/ZoomX*cos(RotaryAngle) - (y'- move_y-ry0)/ZoomY*sin(RotaryAngle) + rx0 ;
  y=(x'- move_x-rx0)/ZoomX*sin(RotaryAngle) + (y'- move_y-ry0)/ZoomY*cos(RotaryAngle) + ry0 ;
  其中: RotaryAngle为逆时针旋转的角度;
         ZoomX,ZoomY为x轴y轴的缩放系数(支持负的系数,相当于图像翻转);
         move_x,move_y为x轴y轴的平移量;

一些颜色和图片的数据定义:

#define asm __asm

typedef unsigned char TUInt8; // [0..255]
struct TARGB32      //32 bit color
{
    TUInt8  b,g,r,a;          //a is alpha
};

struct TPicRegion  //一块颜色数据区的描述,便于参数传递
{
    TARGB32*    pdata;         //颜色数据首地址
    long        byte_width;    //一行数据的物理宽度(字节宽度);
                //abs(byte_width)有可能大于等于width*sizeof(TARGB32);
    long        width;         //像素宽度
    long        height;        //像素高度
};

//那么访问一个点的函数可以写为:
inline TARGB32& Pixels(const TPicRegion& pic,const long x,const long y)
{
    return ( (TARGB32*)((TUInt8*)pic.pdata+pic.byte_width*y) )[x];
}
//判断一个点是否在图片中
inline bool PixelsIsInPic(const TPicRegion& pic,const long x,const long y)
{
    return ( (x>=0)&&(x<pic.width) && (y>=0)&&(y<pic.height) );
}

B:一个简单的浮点实现版本

//////////////////////////////////////////////////////////////////////////////////////////////////////
//函数假设以原图片的中心点坐标为旋转和缩放的中心
void PicRotary0(const TPicRegion& Dst,const TPicRegion& Src,double RotaryAngle,double ZoomX,double ZoomY,double move_x,double move_y)
{
    if ( (fabs(ZoomX*Src.width)<1.0e-4) || (fabs(ZoomY*Src.height)<1.0e-4) ) return; //太小的缩放比例认为已经不可见
    double rx0=Src.width*0.5;  //(rx0,ry0)为旋转中心
    double ry0=Src.height*0.5;
    for (long y=0;y<Dst.height;++y)
    {
        for (long x=0;x<Dst.width;++x)
        {
            long srcx=(long)((x- move_x-rx0)/ZoomX*cos(RotaryAngle) - (y- move_y-ry0)/ZoomY*sin(RotaryAngle) + rx0) ;
            long srcy=(long)((x- move_x-rx0)/ZoomX*sin(RotaryAngle) + (y- move_y-ry0)/ZoomY*cos(RotaryAngle) + ry0) ;
            if (PixelsIsInPic(Src,srcx,srcy))
                Pixels(Dst,x,y)=Pixels(Src,srcx,srcy);
        }
    }
}
(调用方法比如:
   PicRotary0(ppicDst,ppicSrc,PI/6,0.9,0.9,(dst_wh-ppicSrc.width)*0.5,(dst_wh-ppicSrc.height)*0.5);
   //作用:将图片ppicSrc按0.9的缩放比例旋转PI/6幅度后绘制到图片ppicDst的中心
)

//注:测试图片都是800*600的图片旋转到1004*1004的图片中心 测试成绩取各个旋转角度的平均速度值
////////////////////////////////////////////////////////////////////////////////
//速度测试:
//==============================================================================
// PicRotary0              34.9 fps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housisong/archive/2007/04/27/1586717.aspx

网友:
这儿还有一些例程。我下载不了,提供一个链接吧:

http://s.pudn.com/search_hot.asp?k=rotate

网友:
在上传一本书:计算机图形学原理及算法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近忙的团团转,连上网回帖都成了奢侈品了,呵呵。多谢您提供的算法和书,算法我按照它的思路编程试验了一下,会有孔洞失真,不知为什么,也可能是我没有理解深入吧。

网友(2010-12-25):
很漂亮,这个得移植试试

网友:
找到就是这个,哈哈。。。

网友:
原来转图像要插值,马克

网友(2011-01-29):
回复 网友G:

我要一个,,呵呵呵

网友(2011-03-14):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很羡慕,可惜工作了,没有太多时间研究

网友:
这个GUI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2011-04-22):
请问ReadPixel这个读点的函数怎么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

网友:
不错  弄个试试,手上正好有块TFT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A:

懂了,你是指仿真器贵吧,哈哈,这个问题我也很苦恼啊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用FPGA写一个

网友(2011-07-24):
很是专业啊,我现在也就会用1602显示

网友:
这彩色触屏看起来真舒服。

网友:
指针还是可以。。。

网友:
后面的资料挺不错!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TI的芯片贵不贵??

网友:
羡慕。。。。。楼主这个做的很牛逼啊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这个屏用149可以带的起来吗。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个你这样的屏,改了一下程序,但显示不出图片来。你能否给说一下原理图上的PMOSI,PSCK,PNSS,PMISO这几个引脚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应该给什么样的信号或者时序呢??

楼主:
以149的资源和速度,无法运行这个程序了

网友:
mark回复【123楼】BroadWay

网友(2011-09-18):
楼主有tft的驱动程序嘛 小弟需要的很(ILI9322更好) 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11-09):
回复 网友H:

你如果只用显示的话那几个引脚是不用管的吧  那几个是控制触摸屏的

网友:
成本貌似有点高了吧~

网友(2011-12-12):
这个430的仿真器,的确不便宜,楼主的gui很赞,

网友(2012-03-01):
仿真器很贵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纯粹是广告贴
好像感觉也是这样的。图片就像拍电影的特写,楼主说一下多少钱吧?

网友:
没人免费得到楼主的开发板吗

网友:
北京博雅电子有网址吗?

网友(2012-04-24):
收了留以后用

网友(2012-07-12):
引用 楼主:
征集优秀的图像旋转算法,一经采用,赠送BW-DK5438开发板一套.

问题解决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征集优秀的图像旋转算法,一经采用,赠送BW-DK5438开发板一套.

如果还没人做,联系我,qq:438746665

网友:
这贴有意思  学习了

网友:
不知LZ是否有MSP430F5438的BSL烧写软件,有的话,如不吝啬,求发一个给小弟。不胜感谢,1547004258@qq.com

网友(2012-12-26):
还不错,多图层啊。 牛 呵呵。

网友(2013-02-03):
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液晶显示板?

网友(2013-06-05):
支持,但是里面有些子程序木有,偶是初学者,很多看不懂的,不过还是大力支持

网友(2013-08-18):
定义一个~~~~~~~~·

网友(2014-03-01):
我想问一下,LZ用的TFT功耗有多少。我用的一个2.4TFT的感觉耗电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