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4为什么不能驱动液晶屏

楼主(2010-11-04):
液晶屏的数据口用法4HC245驱动,其它的几条控制线用两个反相器串联来增强驱动能力(如下图),芯片使用法4HC04,发现如果去掉74HC04,将它的相应输入端与输也端短接起来就可正常驱动液晶屏,一旦加入 74HC04就无法正常显示,是不是74HC04的速度不够快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加点延时看看怎么样

楼主:
加了一倍的延时还是一样的,只有去掉74HC04就可以...

网友:
1>可能两级反相延时大,与数据线时序不同步,自己用示波器看看信号
2>图上是74LS04,确认你焊的是74HC04,因为74LS04是TTL电平的,可能输出高电平不够。

楼主:
焊接是的74HC04,它的延时时间在哪里可以查得到不

网友:
串联并不能提高驱动能力,并联才行.

网友:
3楼电孩说得对,这两种可能极大。

网友:
我觉得不是延时问题
74HC最大时钟我记得有四五十兆。

网友:
记得以前有次找不到LS的74芯片,拿了一个同编号的74HC,搭了一个振荡、分频电路,6MHz的晶振,结果出来的信号全变了样了,从别人那里拿了一个LS的换上就好了。lz换ls04试试

网友:
数据接口会有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吗?需要的电流微乎其微,楼主既然也说了去掉74HC04以后正常,那这个芯片还要来做何用?

楼主:
不能74HC04也能驱动,为了增加液晶屏的稳定性,防止工作中受干扰出现花屏所以才增加驱动能力的.......
等下换74LS04试下.......

楼主:
换了74LS04可以正常显示了,再换成高速的74HC14也可以正常显示,再换回74HC04就不行...
可能既有平问题也有延时问题..........

网友:
你测一下74hc04的电平,我手里几片电平都不是5V的,只有4.3V

楼主:
刚量了下,74HC04 -- 输入电平 5V  两级反相后输出 5V
         74LS04 -- 输入电平 5V  两级反相后输出 4.3V
         74HC14 -- 输入电平 5V  两级反相后输出 5V

网友:
回复 楼主:

74hc04的输出电压明显不对,真是驱动液晶的话该考虑是不是拿到了拿74ls04打磨的了.

网友:
【12楼】relotus:“换了74LS04可以正常显示了,再换成高速的74HC14也可以正常显示,再换回74HC04就不行...”

-----------------------------
肯定还有其它问题,否则正常情况下这是没道理的,按说74LS不该直接驱动74HC,因为输出高电平不够。
既然不是速度问题,那74LS唯一能胜过74HC的就是灌电流能力,建议测下低电平如何,是不是因某种原因使得74HC下拉能力不够?再不济,那就是74HC04是伪劣的了。

网友:
这个芯片速度应该不是问题,一定是时序上有冲突,竞争的现象。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稍微差了一点就不行。如果说hc04不行而ls04行,那么作为产品这个是不行的,等于你在一堆芯片调了一个好的就说我的产品没有问题了。

楼主:
每个芯片换了5片,应该不是偶然原因.........

网友(2013-04-13):
引用 楼主:
每个芯片换了5片,应该不是偶然原因.........

14是施密特,应该不是这个影响。估计是hc04买的有问题,这五片都是一次一个地方买的吧?找找别的hc04试试